[51单片机]
求回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2-21):
周三 12月21日
3℃
霾 北风微风
-3~3℃

网友B:
周三 12月21日
2℃-10℃
大雾预警 西北风二级

网友C:
//****************************************************************// // DHT21使用范例 //单片机 : AT89S52 或 STC89C52RC // 功能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 波特率 9600 //硬件连接: P2.0口为通讯口连接DHT11,DHT11的电源和地连接单片机的电源和地,单片机串口加MAX232连接电脑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_0_time 4 //--------------- --------------------// //----------------IO口定义区--------------------// //-------------- --------------------------// sbit P2_0 = P2^0 ;//DATA sbit P2_1 = P2^1 ; sbit P2_2 = P2^2 ; sbit P2_3 = P2^3 ; //--------- ------------------------------------// //----------------定义区--------------------// //--------------------- -----------------------// U8 U8FLAG,k; U8 U8count,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U8 U8comdata; U8 outdata[5]; //定义发送的字节数 U8 indata[5]; U8 count, count_r=0; U8 str[5]={"RS232"}; U16 U16temp1,U16temp2; SendData(U8 *a) { outdata[0] = a[0]; outdata[1] = a[1]; outdata[2] = a[2]; outdata[3] = a[3]; outdata[4] = a[4]; count = 1; SBUF=outdata[0]; } void Delay(U16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8 i; i--; i--; i--; i--; i--; i--; } void COM(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 P2_1=0 ; //T P2_1=1 ; //T //---------------------- while((!P2_0)&&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 Delay_10us(); U8temp=0; if(P2_0)U8temp=1; U8FLAG=2; while((P2_0)&&U8FLAG++); //---------------------- P2_1=0 ; //T P2_1=1 ; //T //----------------------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if(U8FLAG==1)break; //判断数据位是0还是1 // 如果高电平高过预定0高电平值则数据位为 1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0 }//rof } //------------  -------------------- //-----湿度读取子程序 ------------ //----------------------  ---------- //----以下变量均为全局变量-------- //----温度高8位== U8T_data_H------ //----温度低8位== U8T_data_L------ //----湿度高8位== U8RH_data_H----- //----湿度低8位== U8RH_data_L----- //----校验 8位 == U8checkdata----- //----调用相关子程序如下---------- //---- Delay();, Delay_10us();COM(); //---------------------    ----------- void RH(void) { //主机拉低18ms P2_0=0; Delay(180); P2_0=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P2_0=1;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P2_0) //T ! {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P2_0)&&U8FLAG++); U8FLAG=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P2_0)&&U8FLAG++); //数据接收状态 COM(); U8RH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RH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H_temp=U8comdata; COM(); U8T_data_L_temp=U8comdata; COM(); U8checkdata_temp=U8comdata; P2_0=1; //数据校验 U8temp=(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 if(U8temp==U8checkdata_temp) { U8RH_data_H=U8RH_data_H_temp; U8RH_data_L=U8RH_data_L_temp; U8T_data_H=U8T_data_H_temp; U8T_data_L=U8T_data_L_temp; U8checkdata=U8checkdata_temp; }//fi }//fi }  //--------------------------------------- //main()功能描述: AT89C51 11.0592MHz 串口发 //送温湿度数据,波特率 9600  //---------------------------------------------- void main() { U8 i,j; //uchar str[6]={"RS232"}; /* 系统初始化 */ TMOD = 0x20; //定时器T1使用工作方式2 TH1 = 253; // 设置初值 TL1 = 253; TR1 = 1; // 开始计时 SCON = 0x50; //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bps,允许接收 ES = 1; EA = 1; // 打开所以中断 TI = 0; RI = 0; SendData(str) ; //发送到串口 Delay(1); //延时

网友D:
甄嬛都求回复了,雍正呢?

网友E:
娘娘,您想做什么还请明示,奴才看不懂锕。

网友F:
用个MCU连起来 扣段代码~搞定!

网友G:
乌拉那拉屎 呢?

网友H:
回复送你啦

网友I:
看见下面的人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

网友J:
请问什么问题!回复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