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PCB的制作规则

楼主:
画PCB的11条规则:
1.走线最短原则:走线能多短就多短,最简单的原则,也是板子功能是否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2.元器件布局,接插件一定要考虑好位置。如果加了USB,也要考虑好位置。
3.元器件布局,有电气连接的元器件尽量靠近,如max232的4个电容,需摆放在max232的周围,这样才可以走线最短,如果你的走线在板子上饶了一大圈,就要考虑改变元器件的布局。
4.信号线的粗细一般设计为10mil(0.2mm左右),电源线最少25mil,最好30mil,因为电流越大,需要的线宽越宽,电流线电流比较大,信号线电流比较小。
5.过孔大小一般设置为12-24mil(内径-外径)
6.走线坚决不能出现90度角的线,线要拐弯,45度拐。
7.晶振作为单片机的心脏,一定要尽量靠近芯片。
8.usb转串口必须要有,可以解决供电和下载程序的问题。
9.覆铜作为PCB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要有,且覆铜面积要尽量大,最好覆出一块完整的铜。
10.覆铜时,过孔要和覆的铜完全连接到一起,焊盘用4根线连接到铜,因为焊盘如果也完整的连接到铜,焊接时散热过快,极易导致虚焊,而过孔只用来连接线,不焊接。

11.板子最后要发到加工厂,不论是在公司做PCB,还是自己做板子,都要考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