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PCB板的一些介绍

楼主(2016-12-21):
一、PCB板的基本制作方法

1.由原理图设计PCB图,在激光器上打印PCB图。

2.裁剪热转印纸,用双面胶将其粘贴在普通纸上打印。

3.裁剪覆铜板,去除表面污垢。

4.裁下热转印纸,开盖放转印纸和覆铜板。

5.连接控制盒,再接通电源预热,然后降温冷却。

6.用蚀刻液进行蚀刻之后,用清水清洗。

7.在PCB板上钻孔,安装焊接元器件。

二、工艺PCB与手工PCB的区别

a.工艺PCB板上铺了一层油,主要为了保护电路,美观性。

b.工艺PCB板上面有丝印,标明了器件的种类,制作时间和制作者。

三、PCB板结构

Solder层:露铜层,即为铺油层。

Paste层:钢网层,是对应所有贴片元件的焊盘的。工厂加工需要,自己不需要。

keep-out layer层:分割层或者板子外形层,给板子规定放置器件和布线的有效区域。

Top/Bottom layer层:走线层。

Top/Bottom layer层:丝印层,设计为各种丝印标识,如元件位号、字符、商标等。

四、设计过孔的时候,要注意过孔的大小,不然就会出现电路板规格不符的情况。

过孔(via):连接上下两层的走线。

焊盘(pad):连接上下两层的走线,同时焊接元器件,本质上与过孔一样。

通孔:连接第一层到最后一层的走线。

盲孔:连接相邻两层的走线。

五、符号与封装

符合:在原理图中使用,标示元器件的属性,只是一种标号。

封装:标示元器件的实际尺寸,包括外形尺寸、高度、引脚尺寸等,有实际的电气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