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ADS里 过粗的线连接到小焊盘上时,总会有残留的圆...

楼主(2016-12-21):
请问在PADS里 过粗的线连接到小焊盘上时,总会有残留的圆形边的线头

请问各位是怎么处理的?

附上图片

楼主:
稍微顶一下

楼主:
真的没人懂这个问题吗?

楼主:
还是没高手出现吗?

网友A:
你在CAM里预览一下该布线层,看看还有没有那个线头吧,那个是最终PCB上的形态。
另外,这种连线方式不太规范吧?尽量从管脚两侧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CAM里预览一下该布线层,看看还有没有那个线头吧,那个是最终PCB上的形态。
另外,这种连线方式不太规 ...

感谢你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CAM里预览一下该布线层,看看还有没有那个线头吧,那个是最终PCB上的形态。
另外,这种连线方式不太规 ...

尽量从管脚两侧连接吧。

这怎么理解?

网友B:
把突出的圆头往回退一些,为了确保跟焊盘有链接,可以再微调至合适位置,另一种方法就是修改线宽

网友C:
PROTEL中解决方法:双击此根线,适当减小连线终点的X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