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0C8T6B芯片的DA转换问题!!

楼主(2016-12-21):
STM32F100C8T6B这颗芯片到底有没有 DAC模块??为何实际硬件仿真时连RCC中DAC的时钟都开不了?网上有人说老版本的这款芯片确实没有DAC ,现在新版本带B后缀的是有DAC的,我这款是带B后缀的为何不行?买到假货了??

网友A:
不到DAC的;

你哪里看到带DAC的?
如果是官网发布的,那就找原厂确认下;

如果确实有带,那你要查下你买的芯片批号,是不是属于老芯片了;

楼主:
上面图片说了有啊 刚上传了一张

楼主:
//开时钟:GPIO、DAC
//配置GPIO、DAC
//使能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开启DAC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打开GPIOA GPIOB的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PA4 PA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DAC IO口为模拟输入模式*/

        DAC_DeInit();  //复位DAC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DAC_Init(DAC_Channel_2, &DAC_InitStructur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ENABLE);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2,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这一步进入库文件执行打开DAC时钟,但DACEN位没有发生变化!!下图这一位

file:///

DAC使能位

DAC使能位

楼主:
仿真时,DACEN位始终不能改变,直接操作该寄存器置1也不行,效果如下图:

楼主:
将程序稍作更改移植到STM32F405RGT6平台,DAC可以正常工作!!
DAC配置如下: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开启DAC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ENABLE);        /* 打开GPIOA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PA4 PA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DAC IO口为模拟输入模式*/

        DAC_DeInit();  //复位DAC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
////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DAC_Init(DAC_Channel_2, &DAC_InitStructure);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ENABLE);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2,ENABLE);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

能否说明我买到了假货STM32F100C8T6B ???? 刚焊接上去的STM32F100C8T6B 自身DAC损坏的可能性应该小吧

网友B:
肯定有DAC的我用过。

楼主:
目前基本知道原因了,芯片是假货!!故意配置系统时钟为内部HSI的1/2,然后PLL设置13倍频!
硬件仿真跟踪函数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竟然可以跑到52MHz!!!!
真正的STM32F100C8T6只能跑到24M!!如果不是假货还有天理吗?
这种鸟事竟然被我碰上了!!各位小心啊!!

之前听说周立功的芯片有可以直接替代STM32相应产品的,难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DAC的我用过。

请问STM32F100C8T6在使用MDK在使用软件仿真时,图中这个位置一般怎么设置,MDK下默认的设置无法进行软件仿真,进不去主函数,且总是报错,请指教,谢谢!!

STM32F100C8T6软件仿真设置

STM32F100C8T6软件仿真设置

网友C:
你这个有DAC,因为是C8T6B,带B的有DAC,不带的则没有。这个片子建议不要超频,也就是在24MHz运行就好了。

若是程序根据F103改的,要注意下初始化的时钟,改为24MHz,一定要改,否则,直接死机。

网友C:
看你调了好几天,没调出来,也不是很忍心,看你也是老用户了,发你个寄存器版的程序吧,切记将系统时钟改为 24MHz !!!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AC_Initial(unsigned char channel)                //channel = 1,2
{
        RCC->APB1ENR |= 1 << 29;                //RCC DAC
        RCC->APB2ENR |= 1 << 2;                        //RCC PA

        if(channel == 1)
        {
                GPIOA->CRL &= 0xfff0ffff;
                //default:DAC channel1 DMA mode disabled,Unmask bit0 of LFSR/ Triangle Amplitude equal to 1,
                //00: wave generation disabled,DAC channel1 output buffer enabled,
                DAC->CR |= 7 << 3;                        //Software trigger
                DAC->CR |= 1 << 2;                        //DAC channel1 trigger enable
                DAC->CR |= 1 << 0;                        //DAC channel1 enable
        }
        if(channel == 2)
        {
                GPIOA->CRL &= 0xff0fffff;
                //default:DAC channel2 DMA mode disabled,Unmask bit0 of LFSR/ Triangle Amplitude equal to 1,
                //00: wave generation disabled,DAC channel2 output buffer enabled,
                DAC->CR |= 7 << 19;                        //Software trigger
                DAC->CR |= 1 << 18;                        //DAC channel2 trigger enable
                DAC->CR |= 1 << 16;                        //DAC channel2 enable
        }
}

void DAC_Software_Trigger(unsigned char channel)        //channel = 1,2
{
        //This bit is reset by hardware (one APB1 clock cycle later) once the DAC_DHRx registervalue is loaded to the DAC_DORx register.
        if(channel == 1)
                DAC->SWTRIGR |= 1 << 0;
        if(channel == 2)
                DAC->SWTRIGR |= 1 << 1;

}

void DAC_Output(unsigned char channel,unsigned char lenth,unsigned short data)        //channel = 1,2;lenth = 8,12(bits);右对齐;data为输出数据
{
        if(channel == 1)
        {
                if(lenth == 8)
                {
                        DAC->DHR8R1 = data;
                }
                if(lenth == 12)
                {
                        DAC->DHR12R1 = data;
                }
        }
        if(channel == 2)
        {
                if(lenth == 8)
                {
                        DAC->DHR8R2 = data;
                }
                if(lenth == 12)
                {
                        DAC->DHR12R2 = data;
                }
        }

        DAC_Software_Trigger(channel);
}

void Soft_Delay(uint32_t t)
{
        while(t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 0;

        DAC_Initial(1);
        DAC_Initial(2);
        DAC_Output(1,12,64);

        DAC_Output(2,12,500);

        while(1)
        {
                for(i = 0;i < 200;i ++)
                {
                        DAC_Output(2,12,300 + i);
                        Soft_Delay(2000000);

                }
        }
        while(1);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到DAC的;

你哪里看到带DAC的?

带B的就有,除非那个b是后来加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B的就有,除非那个b是后来加上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那个芯片确实是假货,内部没有DAC模块,今天从另外一个渠道购买回来的芯片装上后,OK! DAC输出正常了!我那个假货芯片能跑到52MHz的主频难道是STM32F103C8T6改的激光标??下面上传一张新购买的芯片微距下的裸照:

正规渠道购买的芯片

正规渠道购买的芯片

楼主:
我再上传一张假货芯片的丝印照片,最上面楼上也有的,一对比就看出来确实丝印就有问题:

网友D:
这个片子建议不要超频,也就是在24MHz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