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电路问题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98209448\QQ\WinTemp\RichOle\B9H3CYQB~Y6__F2M]6D~~V3.png问题问下你,按照VIC6102或者TP4054的手册来讲  电压<2.9v时会进入涓流充电,当2.9v<电池电压<4.2v时会进入恒定电流模式,电池电压=4.2v时会进入恒定电压模式,我设置的充电电流是400mA,但为什么我电池电压充到4.05v左右充电电流就会变成30多mA,照道理来说不是此时还在恒定电流模式吗应该是400mA左右啊,为啥只有30几个mA,这样不仅会导致我电池充满很慢,而且充满的时候照道理应该是蓝灯亮,现在变成了红蓝灯交替亮,是不是应为我用的电池额定电压是3.7V而不是4.2v的还是有其他原因,大家帮我看看,我用的充电电池是3.7v,1380mAh

网友A(2016-12-21):
神火垃圾货?

网友B:
3.6V或3.7V是锂电池的标称电压,4.2V是充电截止电压,二者并不矛盾。关于你测量的电流值,先要确认你的测量方法准确,不能将数字万用表串在电池回路里测,而是应该串在电源回路里测,并且挡位不能太小,否则内阻会明显带来影响,最好供电在6V或以上时才用此法测。指示灯交替亮是因为控制端电压临界,这里应有个施密特特性,就看厂家的内电路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V或3.7V是锂电池的标称电压,4.2V是充电截止电压,二者并不矛盾。关于你测量的电流值,先要确认你的测量 ...

可是我后级接了用电的电路,本来是会边给电池充电边,边用电池的电,后来觉得不合理,应为快充满的时候充电电流变回了30多mA,而我后级要用60MA左右,指示充满的灯永远亮不起来,不合理,就想了个方案,是usb口给充电芯片供电,同时在充电时后级也用usb供电,所以我在usb口设计了那个三极管的电路,个人觉得从理论分析来讲不应该影响充电电路啊,所以请前辈帮我看看,会不会影响充电回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V或3.7V是锂电池的标称电压,4.2V是充电截止电压,二者并不矛盾。关于你测量的电流值,先要确认你的测量 ...

而且前辈按照我现在的电路来讲,当usb插着的时候后级一直用的是usb的电啊,而此时我电磁已经充满,照道理来说我之后没有用电池的电压了啊,为啥还会出现临界,红蓝两灯交替亮

网友C:
估计是提前进入了恒压模式,然后又很快进入了关断模式。
我怀疑要么是电池寿命不行了,要么是USB电压不稳定,通过D1二极管反向灌入了比较高的电压,导致提前关断。
建议楼主把D1焊掉,如果还是很快充满,则是电池不行了;如果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充满则说明是从USB灌入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后级接了用电的电路,本来是会边给电池充电边,边用电池的电,后来觉得不合理,应为快充满的时候充 ...

该电路设计并不合理,先看看充电IC的手册,是否已支持边充边供,即使不支持,也应该用MOS管来切换,晶体管、肖特基管在此都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前辈按照我现在的电路来讲,当usb插着的时候后级一直用的是usb的电啊,而此时我电磁已经充满,照道理 ...

这个跟IC内电路设计有关,也受你的电路影响。

网友D:
楼主忽略了一点,当充电电流小于设定值的1/10时,芯片认为电池充满,停止充电,芯片手册应该有相关说明;
停止充电后,电池还在供应负载电流,电压会逐渐变低,低于一定值芯片又给电池充电,反反复复。。。
可把R99电阻值改为0欧姆试试。。。

网友C:
楼主用的锂电池是聚合物锂电池还是18650的电芯,如果是18650的话需要加保护电路的,否则会导致电池寿命严重折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忽略了一点,当充电电流小于设定值的1/10时,芯片认为电池充满,停止充电,芯片手册应该有相关说明;
...

前辈,我上面三极管的电路就是让在usb插入充电的时候后级用的是usb上的电源而不是锂电池的电,所以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一边在给锂电池充电一边又在用锂电池的电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锂电池是聚合物锂电池还是18650的电芯,如果是18650的话需要加保护电路的,否则会导致电池寿命严重 ...

前辈我用的是14500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电路设计并不合理,先看看充电IC的手册,是否已支持边充边供,即使不支持,也应该用MOS管来切换,晶体 ...

前辈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一开始也想用mos管的,但公司没有小型的mos所以用了三级管代替,但我想问用肖特基二极管为什么不合适,反向耐压和过流都够,为啥不合理呢,我个人觉得那边用肖特基二极管可以减小导通压降啊,而且mos管导通后的Vds导通压降好像一般快有1v左右,5v-1v=4v而锂电池充满了有4.2v的电压,这不是让我那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截止失去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提前进入了恒压模式,然后又很快进入了关断模式。
我怀疑要么是电池寿命不行了,要么是USB电压不稳定 ...

前辈我们没用usb充,我一开始用的是直流电源供的因该不会是usb电压不稳,我试试按你说的吧D1去 掉看看,不过前辈 有没有好的二极管推荐,我那边如果反向灌入了比较高的电压的话,该怎么办,是换个二极管,还是得整体改电路,有没有好的方案,让我usb一边给他充电,一边给后级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用的是14500的锂电池

14500也是电芯没有保护电路,当电压小于3.2V电池寿命和容量严重下降。我怀疑你的电池容量已经严重下降了。建议你参考下DW01芯片手册搭个保护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一开始也想用mos管的,但公司没有小型的mos所以用了三级管代替,但我想问用肖特基 ...

肖特基管的压降也太大了,选择合适的MOS管,压降可以非常低,而不是你理解的有1V左右。常规的SI2301、2302就够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我上面三极管的电路就是让在usb插入充电的时候后级用的是usb上的电源而不是锂电池的电,所以应该 ...

测量确认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确认过吗?

是,我测过这个肖特基二极管两边的电压,可以确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我测过这个肖特基二极管两边的电压,可以确认

首先确认充电芯片是有没有问题;
芯片正常的话,充电芯片短时间内来回切换,极可能是电池的电压短时间内有较大变化;
而电池电压变化的原因,要么是电池质量不好,内阻过大;要么是外部有负载放电;
按我计算,60多mA的负载电流,在三极管上的压降有1V(串联的电阻上约0.3V+BE极0.7V),也就是肖特基二极管负极的电压是4V左右;
如果负载电流是脉动的,低于4V是有可能的,这时候就会从电池取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