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寄存器操作的说明在用户手册里怎么没有解释

楼主(2016-12-21):
就是这里的UCA0BR0的操作,在用户手册里只写了个全名,没有写输入的数值的运算公式这些,还是需要搜索其他的寄存器名字吗?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串口的寄存器,还有,你查找的时候不要用UCA0BR0,试试UCAxBR0 或者 UCA0BRx看图,

你的是A,图中的是B,差不多的上图是官方给出的配置,你也可以自己计算
需要先计算一下UCBRx = INT(N/16)  =  0
N - (INT)N = 3.413 - 3 = 0.413,对应表格如规格书。。。。。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012702-1-1.html
你参考下这个帖子。里面就有详细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012702-1-1.html
你参考下这个帖子。里面就有详细说明的。 ...

这帖子我发之前搜索到了,但是和我问的不太一样,我是没有在手册中找到这个寄存器的名字及其解释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串口的寄存器,还有,你查找的时候不要用UCA0BR0,试试UCAxBR0 或者 UCA0BRx看图,

换了个关键字搜到到这个那下面这段话就是对它的解释了,那比如UCA0MCTL这个寄存器也是搜索UCAXMCT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012702-1-1.html
你参考下这个帖子。里面就有详细说明的。 ...

你好,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如你发的那个连接的帖子中写波特率操作时写UCBRX寄存器操作,但我这个是UCA0BR0,怎么不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如你发的那个连接的帖子中写波特率操作时写UCBRX寄存器操作,但我这个是UCA0BR0 ...

要具体针对你的芯片来看的。比如你这个芯片有几个串口,是什么芯片。你讲了一大堆,唯一没说的就是,你用的是什么芯片,让人怎么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012702-1-1.html
你参考下这个帖子。里面就有详细说明的。 ...

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么麻烦了
用这个工具自动计算https://bbs.21ic.com/icview-162124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具体针对你的芯片来看的。比如你这个芯片有几个串口,是什么芯片。你讲了一大堆,唯一没说的就是,你用 ...

msp430G2433,我以为同一个名字的寄存器操作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msp430G2433,我以为同一个名字的寄存器操作应该没有太大的区别

你的文档没找对,看看这个文档,里面都有说明的
http://www.ti.com.cn/cn/lit/ug/slau144j/slau144j.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文档没找对,看看这个文档,里面都有说明的
http://www.ti.com.cn/cn/lit/ug/slau144j/slau144j.pdf
...

关键字搞错了,不太清楚430寄存器名字中简写代表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