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rotues 仿真HDG12864L-4显示不了

楼主(2016-12-21):
各位大虾,偶单片机菜鸟,学习液晶屏驱动程序,用protues 仿真HDG12864L-4显示不了,附上图片及程序请大虾指教
/*******************************************************************
* 文件名:DISPLAY_LCD12864_image_p.c
* 说  明:用HDG12864L-4仿真显示图片
*******************************************************************/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_DAT   P2         //定义LCD数据端口

sbit A0=P0^0;                   //数据/命令控制端口                  1数据  0命令
sbit E=P0^2;                   //时钟使能端口   1使能
sbit RW=P0^1;                           //读写操作 1读  0写

/* 宋体12(小四);  此字体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code uchar IMAGE_STYLE[]={/*--  调入了一幅图像:这是您新建的图像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80,0x90,0xD0,0x78,0xF8,0xF8,0xF8,0xF0,0xF0,0xF0,0xE0,0xE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0;y<80;y++) ;
}

/******************************************************
* 函  数:从并行口输入要显示的数据
* 参  数:dat 要显示的数据
* 返回值: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A0=1;
        RW=0;
        _nop_();
    _nop_();
    LCD_DAT=dat; //输入要显示的数据
        E=1;
    _nop_();
    _nop_();
    E=0;
}

/******************************************************
* 函  数:从并行口输入命令
* 参  数:command 要输出的命令
* 返回值:无
*******************************************************/

void write_cmd(uchar command)
{
        A0=0;
        RW=0;
    LCD_DAT=command; //输入要显示的数据
        _nop_();
    _nop_();
        E=1;
    _nop_();
    _nop_();
    E=0;
}

/******************************************************
* 函  数:清屏
* 参  数:空
* 返回值:无
*******************************************************/

void clear_screen(void)
{
   uchar i,j;
   for(i=0;i<8;i++)
    {
      write_cmd(0xB0|i); //写入页地址
      write_cmd(0x00); //写入列低位起始地址
      write_cmd(0x10); //写入列高位起始地址
      for(j=0;j<128;j++)//128列清零
       {
          write_data(0x00);
       }
    }
}

/******************************************************
* 函  数:设定页地址
* 参  数:page 页地址,有效范围0~7
* 返回值:无
*******************************************************/
void set_page(uchar page)
{
   uchar tmp = 0;
   tmp = page&0x07; //确定输入值为0-7
   tmp = tmp|0xB0;  //获得页地址
   write_cmd(tmp);  //写入页地址
}

/******************************************************
* 函  数:设定列地址
* 参  数:column 列地址,有效范围0~127
* 返回值:无
*******************************************************/
void set_column(uchar column)
{
   uchar col_h, col_l;
   column = column&0x7f; //确定输入数值在0-127
   col_h = column&0xf0;  //取列地址高四位
   col_h = col_h>>4;
   col_l = column&0x0f;  //取列地址低四位
   col_h = col_h|0x10;
   col_l = col_l|0x00;
   write_cmd(col_h);  //写入地址低四位
   write_cmd(col_l);  //写入地址低四位
}

/******************************************************
* 函  数:设定行地址
* 参  数:row 行地址
* 返回值:无
*******************************************************/
void set_row(uchar row)
{
   write_cmd(row|0x40);
}

/******************************************************
* 函  数:开关显示设置
* 参  数:state 1:开显示  0:关显示
* 返回值:无
*******************************************************/
void LCD_open(uchar state)
{
   state = state|0xAE; //开:0xAF; 关:0xAE
   write_cmd(state); //写入状态
}

/******************************************************
* 函  数:液晶初始化
* 参  数:空
* 返回值:无
*******************************************************/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md(0xE2);    //复位
   write_cmd(0xAf);    //液晶显示开
   write_cmd(0xA2);    //lcd bias set
   write_cmd(0xA1); //反向显示(即从左到右显示)字的方向:0xA0/0xA1
   write_cmd(0xc0);  //字体上下颠倒显示 0xc0正向显示,0x80 颠倒显示   无此命令默认正向显示
   write_cmd(0xA4);          //所有的屏幕点开关,A4正常显示   A5所有点开            无此命令默认正常显示
   set_page(0);
   set_row(0);
   set_column(0);
}

/*****************************************************
* 函数:显示一个16X16的汉字
* 参数:page:显示的页(0~7)
*       column:显示的列(0~127)
*       *pt:显示字的首地址
* 返回值:无
*****************************************************/
void show_pic128(uchar page, uchar column)
{
   uchar i;
   set_page(page);   //设置页地址
   set_column(column);  //设置起始列
   for(i=0; i<128; i++)  //128列*8行图像
    {
      write_data(IMAGE_STYLE[page*128+i]); //写数据
    }
}

/******************************************************
* 函  数:显示汉字
* 参  数:空
* 返回值:无
*******************************************************/
void display_image(void)
{
   uchar page = 0;
   uchar column = 0;

   for(page=0; page<8; page++)
   {
     show_pic128(page, 0);
   }
}

/******************************************************
* 函  数:端口初始化函数
* 参  数:空
* 返回值:无
*******************************************************/
/*
void port_init(void)
{
   DDRA = 0xFF;
   PORTA = 0x00;
   DDRB = 0xFF;
   PORTB = 0xFF;
   DDRC = 0xFF;
   PORTC = 0x00;
   DDRD = 0xFF;
   PORTD = 0xFF;
}
*/
/******************************************************
* 函  数:主函数,用HDG12864L-1的串行方式显示汉字
* 参  数:空
* 返回值:无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
        LCD_DAT=0X
        clear_screen();
    LCD_open(1);
    display_image();
    while(1)
     {
        write_cmd(0xA6); //字体颜色反显   0xA6/0xA7
        delay(1000);
        write_cmd(0xA7);
        delay(1000);
     }
}

楼主:
类似的程序仿真串行HDG12864L-1驱动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