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s:无法访问‘'/dev/ttyUSB*':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楼主(2016-12-21):
(无正文)

网友A:
进入这目录下查看下有没有相应的设备,不然单单使用/dev,直接进入这个目录下查看。如果没有重新插入或者换一个口试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系统有没有这个设备的驱动,你插入的usb设备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这目录下查看下有没有相应的设备,不然单单使用/dev,直接进入这个目录下查看。如果没有重新插入或者换 ...

USB设备是一个4G模块,系统已经显示与设备连接了

网友B:
lsusb,看看有什么变化。有可能不是tty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