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芯片TP4054电路问题

楼主:
有个问题问下你,按照VIC6102或者TP4054的手册来讲  电压<2.9v时会进入涓流充电,当2.9v<电池电压<4.2v时会进入恒定电流模式,电池电压=4.2v时会进入恒定电压模式,我设置的充电电流是400mA,但为什么我电池电压充到4.05v左右充电电流就会变成30多mA,照道理来说不是此时还在恒定电流模式吗,为啥充电电流变成了30几个mA,这样会导致我充电充满时间边的特别长,而且充满的时候本应蓝灯亮,现在变成了红蓝两灯交替亮

网友A(2016-12-21):
1 要么你的bat线有点长
2 其实国产的会有精度问题,
3 这种现象 貌似可以接受 忽略吧
4 电池能承受的情况下把 充电电流加大,这个交替闪可以短些

网友B:
电池内阻高,或是走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