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按键和普通按键相比,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2016-12-21):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按键是针对触屏来说的,普通按键是机械按键,无法比较的。

网友B:
电容按键有寿命长特点。就是四轴飞行器械结构。

机械按键因为有锅盖片,所以导致有时候会有抖动

网友C:
可以使用专门的电容触控芯片!或者赛普拉斯的也可以!

网友D:
损耗少,寿命长,但如果设计不好容易干扰,水汽严重的环境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