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绘图里面有DSP吗?

楼主(2016-12-21):
请问用PAD画原理图怎么画DSP?有它的元件库吗?另外,谁能帮我把附件文件转换成PADS文件?

网友A:
官网上看看有没有PADS的库  没有就自己画

网友A:
我用的PADS画原理图和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PADS画原理图和PCB

TMS320F28377D的原理图和封装都打算自己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TMS320F28377D的原理图和封装都打算自己画吗

参考官方EVM板原理图   自己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官方EVM板原理图   自己画吧

好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