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三极管串联均压

楼主(2016-12-21):
请问,这两个三极管串联提高耐压的原理上什么啊,两个电阻实现均压,怎么控制的啊,谢谢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0051015503807

楼主:
图三,两个RB怎么实现均压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三,两个RB怎么实现均压啊,谢谢

“图三,两个RB怎么实现均压啊”
忽略两支三极管发射结压降。

楼主:
这个我知道,三极管ce电压等于rb电压加vfbe,两个三极管的均压动态调整过程是什么啊,怎么样动态调整IB或vfbe,使得两个三极管的ce电压相等,谢谢

网友B:
你这电路哪里来的,通过这个电路来实现均压?

楼主:
能实现均压,不知道怎么通过动态调整控制三极管实现均压得,图出自http://www.go-gddq.com/html/s23/2010-05/493112.htm

网友C:
均压,十有89是受电容串联时各个电容上并个1M欧电阻,启发而来的。

网友C:
楼主问问题,也学会留心眼了。
看链接就对头了,图2中REC是均压电阻,而且RB要调整使IE差不多。图4是交流的。

网友C:
链接图1中并的电阻,还有其他讲究,再讲2条?

网友D:
完美等效一只高压管,几乎是不可能的,楼主也不必太怎么去“穷想”。
高压硅堆,是由若干电特性一致的单粒硅管组合,几何结构也有讲究。
它的均压主要依靠工艺实现,这个“250”的实现那才是技术设计好了的。

看来最近专注炒股。大赚!
只有你说“不可能”,古代有这样电路。我也困惑:本帖的三极管都是理想的?

楼主:
有一设备上数控电源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8楼的链接图2丶图3是错誤的,图4用在有偏置的交流放大是可行。
图2,虽集射极间有分压电阻,但C端的三极管 ...

三极管串联,考虑的东西太多,里面还有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如温度系数和变化是否一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串联,考虑的东西太多,里面还有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如温度系数和变化是否一致。 ...

三极管串联不必考虑温度,并联才需要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串联不必考虑温度,并联才需要考虑,

三极管的很多参数与温度有关,单用β匹配来考虑串联可能不行。截止时,单Ice0的差异就会使两个电压差别很大,ube也是,β本身也是。设计上考虑周全很难的,本人没有实际做过这种事。可控硅我搞过串联的,解决电压不够的问题,效果跟理论分析一样,但可控硅只有两个状态,不一样。

楼主:
这个图怎么实现自动均压得啊,怎么通过反馈控制两个三极管CE电压一致的啊,谢谢

楼主:
这几个三极管如何实现自动均压得啊,假如其中某一个三极管的CE电压变高,是如何通过反馈控制其它三极管实现电压变化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几个三极管如何实现自动均压得啊,假如其中某一个三极管的CE电压变高,是如何通过反馈控制其它三极管实现 ...

象电阻串联一样均压?还四个!直观看,不行。

楼主:
仿真出来可以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出来可以的啊

仿真一个模型,没有差别,当然可以。说明你也不懂仿真。

楼主:
三极管放大时如何控制每个三极管的ib实现均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放大时如何控制每个三极管的ib实现均压,谢谢

好吧,就让你来谢谢一次吧。
以沙发两管电路为例,先设电路中各元器件特性100%一致,就像仿真情况那样。再设分析仅考虑静态某点。
1.由于完全对称,各RB上的电压必定相等,恒有VRB1=VRB2。
2.某当Ⅴce2>Vce1时,而依然有Ic1=Ic2。
3.由典型输出特性,此时必有Ib1>Ib2,或Vbe1>Vbe2。
4.然而,由1.可知,Vce2的变大势必使得Vbe1变小。
5.原不平衡状态或变化趋势得到恢复或扭转。

楼主:
设计这个电路的时候,要使得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大,最好是达林顿管,使的Ib尽量小,从而可忽略Ib对电阻压降的影响,即IRB>>IB,保证均压电阻的压降相等,动态均压过程为,VFBE=UCE--URB,当UCE升高的时候,导致VFBE升高,IB增大,UCe降低

网友G:
总结一下前面的:简单考虑将除第一个外的电路等效成第一个三级管的Re电阻,组成一个简单的负反馈电路。

网友H:
哎,给出如下近似:
     1、发射极电位近似与基极电位相等(只相差个Vbe);
     2、忽略基极电流的分流影响(流过电阻的电流远大于基极电流)。
如果还不能搞清楚,就只有重修“电工基础”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哎,给出如下近似:
     1、发射极电位近似与基极电位相等(只相差个Vbe);
     2、忽略基极电流的分流影 ...

您仔细看看楼主后面问的是动态的调整过程,您这一近似动态调整就不存在了。

楼主:
动态调整过程是,VFBE=URB--UCE,其中URB不变,当UCE增大的时候,UFBE跟随增大,导致IB增大,三极管导通程度增加,从而UCE降低,存在这样一个负反馈过程

楼主:
写错了,VFBE=UCE--UR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