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风口的猪--智能医疗设备,方便医生远程服务

楼主(2016-12-21):
         智能医疗设备,可以将用户使用中采集到血压,血糖等数据,通过网络发送给医生的电脑,医生可以根据这些指标确认消费者的身体状况,为消费者的身体保驾护航。欢迎大家来说一说给医疗设备进行物联化改造的可行方案!

网友A:
你说的确实是目前物联网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想要做成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1.你要做硬件设备,这里说的是可以用传输数据的硬件设备,还要考虑通许方式GPRS,WIFI或者LAN,或者都支持。
2.你需要做服务器端,数据的安全性,可靠性等都是你要考虑的。
3.下面就是PC端或者手机端的通讯软件了,数据如何查看,怎么呈现等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B:
成本较高,安全性会降低。。。

网友:
妈呀,上一个风口的猪还没平安落地呢,这个还想飞,罢了罢了 反正也不是我的钱,你们玩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确实是目前物联网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想要做成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1.你要做硬件设备,这里说的是 ...

其实现在做物联网改造是很容易的,好多物联网开发套件是可以拿来用的,没有必要什么都要自己做了,像常见的机智云,SK3,或者Arduino,这些硬件都是不错的选择。机智云支持手机端,PC端软件,支持WIFI通讯。SK3支持GPRS,WIFI,LAN三种通讯方式,也提供手机端,PC端软。好像有个点对点功能,你能用的上,可以把血压,血糖,直接发送到手机或者PC.Arduino不确定有没有PC端手机端软件,但是好在硬件开源,用的 人也不少,你也 可以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现在做物联网改造是很容易的,好多物联网开发套件是可以拿来用的,没有必要什么都要自己做了,像常见 ...

你说的这些物联开发套件,想机智云,SK3这些你都用过吗?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物联开发套件,想机智云,SK3这些你都用过吗?有没有相关资料可以分享一下? ...

机智云软件
硬件

软件

这些资料都不错,推荐你看看

楼主:
谢谢分享,我去看一看,我听朋友说,有些开发板套件是不能量产的,这些套件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D:
现在这种还是很多人在做的

网友E:
可以看看这个设备,已经初步实现了远程智能医疗: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0701096403

网友F:
一帮水军在演软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