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二维码扫描枪方案

楼主(2016-12-21):
(无正文)

楼主:
或者有没有这类的开发板?

网友A:
买现成的不就好了?

网友B:
买个安卓手机不就行了

楼主:
只能买现成模块了。。。

网友C:
应该有读取条码的模块啊,原理不就是红外的发射和接收么
虽然没用过,但像二维码这样的,估计就是二维点阵数组咯

网友D(点评):
点阵不就是摄像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