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可控硅的触发电路驱动电路

楼主(2016-12-21):
为了控制这个型号的双向可控硅,附件中是我器件选型。大家给点建议呢,以防出哪些纰漏耽误了时间。
板子错了倒是不值几个钱,耽误时间费神。
@不亦心 @yytda @ycq654263138 @maychang @duljsky @mmuuss586 还望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可控硅主电路,给不出建议。
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电路?可控硅需要宽脉冲触发吗?
元器件说明书倒是不少,连图中没有的12V继电器也有一份说明书。可是,没有脉冲变压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可控硅主电路,给不出建议。
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电路?可控硅需要宽脉冲触发吗?
元器件说明书 ...

有的传漏了,脉冲变压器就是普通的几十K的,

网友B:
双向可控硅控制搞这么复杂干嘛,隔离用MOC3021之类的,不隔离直接电阻IO驱动,当然过零电路是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可控硅控制搞这么复杂干嘛,隔离用MOC3021之类的,不隔离直接电阻IO驱动,当然过零电路是少不了的! ...

哥们大功率的,不是小功率的,看看我可控硅

网友C:
那个Q2是什么来的, 画得很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Q2是什么来的, 画得很奇怪啊!!

哪有Q2 ,好奇怪哪里看的Q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可控硅主电路,给不出建议。
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电路?可控硅需要宽脉冲触发吗?
元器件说明书 ...

是的,主要控制导通角,这电路是简化的了,看过其他厂家的板子比这还复杂,注意大功率的,目前某宝上面没有一款是大功率可控硅驱动板。IGBT这里就不谈了,直说可控硅

网友:
明白了,就是共阴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主要控制导通角,这电路是简化的了,看过其他厂家的板子比这还复杂,注意大功率的,目前某宝上面没 ...

“注意大功率的”
功率再大,也是可控硅。
你把datasheet都贴出来了一部分,那么看看datasheet,满足其触发要求即可。触发电压,再大功率也是那么大,因为可控硅控制大致上就是一个PN结。触发所需要的电流倒是比较大,满足电流要求就够了。
请注意4楼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大功率的”
功率再大,也是可控硅。
你把datasheet都贴出来了一部分,那么看看datasheet,满足其触 ...

你没考虑浪涌什么,这电路实在是不复杂的,这触发电流明显很大

楼主:
集中回复一下,该电路很稳定,已经做出来了。论坛现在好多不懂的乱回复,没有科学理论技术经验做论据不值得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集中回复一下,该电路很稳定,已经做出来了。论坛现在好多不懂的乱回复,没有科学理论技术经验做论据不值 ...

学习了!

网友E(2017-03-17):
楼主可否让大家看下整个电路 为何还有cs546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否让大家看下整个电路 为何还有cs5460

一个控制电源电路而已,都模块化了

网友F:
我看过几百A的可控硅控制器电路,比这个稍微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过几百A的可控硅控制器电路,比这个稍微简单点

恩,这就是几百A的,目前600A的可控硅都试过了,可以。不过以后是IGBT天下了,比亚迪IGBT再降降价,就用它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这就是几百A的,目前600A的可控硅都试过了,可以。不过以后是IGBT天下了,比亚迪IGBT再降降价,就用 ...

你是做什么的?电磁铁控制?

网友G(2017-12-11):
这个电路做的不错,在STM32控制端加光耦隔离就完美了。

网友H(2020-04-13):
这电路不错呀,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做的不错,在STM32控制端加光耦隔离就完美了。

有脉冲变压器隔离差不多够了,不去再增加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