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和泰单片机adc问题

楼主(2016-12-21):
最近在用和泰的ht66f004单片机开发项目,用到adc采样的功能,在程序内通过不停的扫描adc端口来采样,采集端口电压只有0.02v,现在遇到在运行中端口自身会产生0.5v电压的情况,消除不掉,远超过外围产生的电压,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程序中如何解决。

网友A:
不会悬空了吧

网友B:
这个无解,是HT的”特色“,可以考虑加缓冲器。

网友B:
如果是信号经过电阻到ad端口,尽可能的减小阻值吧,问过HT的FAE 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