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几种常用的数据校验方式

楼主(2016-12-21):
我们知道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数据出错的情况。为了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因此会采取一些方法来判断数据是否正确,或者在数据出错的时候及时发现进行改正。常用的几种数据校验方式有奇偶校验、CRC校验、LRC校验、格雷码校验、和校验、异或校验等。

一、奇偶校验

1. 定义

根据被传输的一组二进制代码中“1”的个数是奇数或偶数来进行校验。

使用:通常专门设置一个奇偶校验位,存放代码中“1”的个数为奇数还是偶数。若用奇校验,则奇偶校验位为奇数,表示数据正确。若用偶校验,则奇偶校验位为偶数,表示数据正确。

2. 应用

eg.  数据位为 10001100 (1)  -> 最后一位为校验位

此时若约定好为奇校验,那么数据表示为正确的,若为偶校验,那么数据传输出错了。

二、CRC校验(循环冗余校验码)

1. 定义

CRC校验是数据通信领域中最常用的一种查错校验码,其特征是信息字段和校验字段的长度可以任意选定。循环冗余检查(CRC)是一种数据传输检错功能,对数据进行多项式计算,并将得到的结果附在帧的后面,接收设备也执行类似的算法,以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2. 计算过程:
a> 设置CRC寄存器,并给其赋值FFFF(hex)。
b> 将数据的第一个8-bit字符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8位进行异或,并把结果存入CRC寄存器。
c> CRC寄存器向右移一位,MSB补零,移出并检查LSB。
d> 如果LSB为0,重复第三步;若LSB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码相异或。

e> 重复第3与第4步直到8次移位全部完成。此时一个8-bit数据处理完毕。

f> 重复第2至第5步直到所有数据全部处理完成。

g> 最终CRC寄存器的内容即为CRC值。

常用的CRC循环冗余校验标准多项式如下:   CRC(16位) = X16+X15+X2+1   CRC(CCITT) = X16+X12 +X5+1
CRC(32位) = X32+X26+X23+X16+X12+X11+X10+X8+X7+X5+X4+X2+X+1
以CRC(16位)多项式为例,其对应校验二进制位列为1 1000 0000 0000 0101。

3. 应用:在发送端根据要传送的k位二进制码序列,以一定的规则产生一个校验用的r位监督码(CRC码),附在原始信息后边,构成一个新的二进制码序列数共k+r位,然后发送出去。在接收端,根据信息码和CRC码之间所遵循的规则进行检验,以确定传送中是否出错。

三、LRC校验

1. 定义:LRC校验用于ModBus协定的ASCII模式,这各校验比较简单,通讯速率较慢,它在ASCII协议中使用,检测了消息域中除开始的冒号及结束的回车换行号外的内容。它仅仅是把每一个需要传输的数据字节迭加后取反加1即可。

2. 应用

eg. 5个字节:01H+03H+21H+02H+00H+02H = 29H,然后取2的补码=D7H。

四、格雷码校验

1. 定义

格雷码是一种无权码,也是一种循环码。是指任意两组相邻的代码之间只有一位不同,其余为都相同。

如:5的二进制为0101    6的二进制为0110

        5的格雷码为0111    6的二进制为0101

五、校验和

1. 定义

校验一组数据项的和是否正确。通常是以十六进制为数制表示的形式。如果校验和的数值超过十六进制的FF,也就是255。

2. 应用

eg. 数据01020304的校验和为a。

六、异或校验

1. 定义

BCC校验其实是奇偶校验的一种,但也是经常使用并且效率较高的一种。所谓BCC校验法,就是在发送前和发送后分别把BCC以前包括ETX字符的所有字符按位异或后,按要求变换(增加或去除一个固定的值)后所得到的字符进行比较。相等即认为通信无错误,不相等则认为通信出错。

七、MD5校验

1. 定义

MD5的实际应用是对一段Message(字节串)产生fingerprint(指纹),可以防止被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