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单片机扩展IO口

楼主(2016-12-21):
单片机如何扩展IO口?

首先我们先讲讲为什么要扩展IO口。在我们使用51单片机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IO口不够用的情况。比如键盘!这个时候IO口的资源就十分有限了。

按键是我们常用的器件,做某些东西的时候又不能缺少按键。如果一个按键对应一个IO口,那么可想而知,按键所占的IO口的数量是很大的。单片机IO口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我们要采取一些方法来扩展单片机的IO口,控制按键所占的单片机IO口。

下面有几种方法可以扩展单片机的IO口:

1. 通过数据缓存器、锁存器来扩展单片机IO口。

这里采用74HC164来扩展单片机IO口。

2. 采用可编程I/O接口扩展芯片。

8255A是Intel公司生产的8位可编程并行接口芯片。内部有3个可编程的并行I/O口:PA口、PB口、PC口。

3. 采用矩阵键盘也可以减少IO口的使用。

矩阵键盘是常用的一种方式。可以根据扫描的方法来得到按键按下的位置

4. 采用A/D获取按键的位置。

因为每个按键按下时,获得的电压不同。因此启动AD采样,根据得到的电压值的不同,判断按键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