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音频平衡电路&MIC电路问题

楼主:
求助问题一:最近在做蓝牙的音频传输,蓝牙模块直接输出的音频有“啪啪”冲击声,所以想加一个运放来平衡N、P两端的电压,加上运放之后几乎没有效果。冲击声问题还在。平衡电路如下:

参考蓝牙模块资料设计,运放换过NE5532效果差不多,还是有冲击声。

另外音频输出电路也有沙沙的电流声,这个可能相关的原因比较多,也请各位就布局布线以及电源问题提供点思路,要注意些什么。

求助问题二:MIC电路声音较小。怀疑跟偏置电压大小有关,使用的音频输入原件为驻极体话筒(咪头),蓝牙芯片提供的偏置电压非常小,所以用电阻分压提供了1V的偏置电压,然后声音有改善但还是比较小。整个系统是3.3V电压,所以这个偏置电压问题怎样选择比较好?还有用电源直接提供的偏置电压干扰会比较大,电流声更明显了,这个又增加滤波电容有改善。贴MIC电路图:

MIC电路有一些修改,在图上也已标出。希望各位提供好的方法,能够增大MIC声音。(蓝牙模块内部应该有音频增益,但这部分没法修改,所以只能从远端提高输入。)

网友A(2016-12-21):
蓝牙部分的pop声,并不是加个运放能摆平的,是跟蓝牙部分的软件处理有关;
MIC部分的MIC_BIAS电压的处理,提供个邮箱,我发个电路参考下,某一线大牌的处理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部分的pop声,并不是加个运放能摆平的,是跟蓝牙部分的软件处理有关;
MIC部分的MIC_BIAS电压的处理, ...

非常感谢,留邮箱wangchao@hitee.net。那蓝牙部分的声音从应将上就没有解决方案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留邮箱。那蓝牙部分的声音从应将上就没有解决方案么?

POP声处理是软件+硬件都需要做相应处理的,比较麻烦,建议找方案商直接拿蓝牙模块,他们会处理的很好。

网友B(2020-03-13):
楼主,解决问题没,我也有个蓝牙模块,同样的官方电路。接好后音乐播放时有很小的滋滋声,暂停和播放瞬间有一下啪的冲击声。

网友C:
pop音和运放没关系的,可以加电容、磁珠试试看。  电流声的话,音频走线要干净,远离电源、射频等大电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