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温湿度传感器---DHT11

楼主(2016-12-21):
一、DHT11简介

DHT11是一款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传感器,传感器包括一个电阻式感湿元件和一个NTC测温元件。

pin名称注释
1VDD供电 3-5.5V DC
2DATA串行数据,单总线
3NC空脚,请悬空
4GND接地,电源负极

二、DHT11模块特点

1. 可以检测周围环境的湿度和温度。

2. 湿度测量范围:20% - 95%(0 度-50 度范围)湿度测量误差:+-5%。
3. 温度测量范围:0 度 - 50 度温度测量误差:+/-2 度。

4. 工作电压3.3V - 5V。

5. 输出形式数字输出。

6. 单线制串行接口。

三、DHT11原理图

四、程序

[plain] view plain copy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intrins.h>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   */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   */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Data_0_time 4
  •
  • sbit  P2_0  = P2^0 ;
  •
  • U8  U8FLAG,k;
  • U8  U8count,U8temp;
  •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 U8  U8comdata;
  • U8  outdata[5];
  • U8  indata[5];
  • U8  count, count_r = 0;
  • U8  str[5]={"RS232"};
  • U16 U16temp1,U16temp2;
  •
  • void SendData(U8 *a)
  • {
  •     outdata[0] = a[0];
  •     outdata[1] = a[1];
  •     outdata[2] = a[2];
  •     outdata[3] = a[3];
  •     outdata[4] = a[4];
  •     count      = 1;
  •     SBUF       = outdata[0];
  • }
  •
  • void Delay(U16 j)
  • {
  •     U8 i;
  •     for(; j > 0; j--)
  •     {
  •         for(i = 0; i < 27; i++);
  •     }
  • }
  •
  • void Delay_10us(void)
  • {
  •     U8 i;
  •     i--;
  •     i--;
  •     i--;
  •     i--;
  •     i--;
  •     i--;
  • }
  •
  • void COM(void)
  • {
  •     U8 i;
  •     for(i = 0; i < 8; i++)
  •     {
  •         U8FLAG = 2;
  •         while((!P2_0) && U8FLAG++);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U8temp = 0;
  •         if(P2_0)U8temp = 1;
  •         U8FLAG = 2;
  •         while((P2_0) && U8FLAG++);
  •
  •         if(U8FLAG == 1)break;
  •
  •         U8comdata<<=1;
  •         U8comdata|=U8temp;        //0
  •     }
  • }
  •
  • void RH(void)
  • {
  •     P2_0 = 0;
  •     Delay(180);
  •     P2_0 = 1;
  •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Delay_10us();
  •
  •     P2_0 = 1;
  •
  •     if(!P2_0)        //T !
  •     {
  •         U8FLAG = 2;
  •
  •         while((!P2_0) && U8FLAG++);
  •         U8FLAG = 2;
  •
  •         while((P2_0) && U8FLAG++);
  •
  •         COM();
  •         U8RH_data_H_temp = U8comdata;
  •         COM();
  •         U8RH_data_L_temp = U8comdata;
  •         COM();
  •         U8T_data_H_temp  = U8comdata;
  •         COM();
  •         U8T_data_L_temp  = U8comdata;
  •         COM();
  •         U8checkdata_temp = U8comdata;
  •         P2_0 = 1;
  •
  •         U8temp = (U8T_data_H_temp + U8T_data_L_temp + U8RH_data_H_temp + U8RH_data_L_temp);
  •         if(U8temp == U8checkdata_temp)
  •         {
  •             U8RH_data_H = U8RH_data_H_temp;
  •             U8RH_data_L = U8RH_data_L_temp;
  •             U8T_data_H  = U8T_data_H_temp;
  •             U8T_data_L  = U8T_data_L_temp;
  •             U8checkdata = U8checkdata_temp;
  •         }
  •     }
  • }
  •
  • void main()
  • {
  •     //uchar str[6]={"RS232"};
  •
  •     TMOD = 0x20;
  •     TH1  = 253;
  •     TL1  = 253;
  •     TR1  = 1;
  •     SCON = 0x50;
  •     ES   = 1;
  •     EA   = 1;
  •     TI   = 0;
  •     RI   = 0;
  •     SendData(str);
  •     Delay(1);
  •     while(1)
  •     {
  •        RH();
  •
  •        str[0] = U8RH_data_H;
  •        str[1] = U8RH_data_L;
  •        str[2] = U8T_data_H;
  •        str[3] = U8T_data_L;
  •        str[4] = U8checkdata;
  •        SendData(str);
  •
  •        Delay(20000);
  •     }
  • }
  •
  • void RSINTR() interrupt 4 using 2
  • {
  •     U8 InPut3;
  •     if(TI == 1)
  •     {
  •         TI = 0;
  •         if(count != 5)
  •         {
  •             SBUF = outdata[count];
  •             count++;
  •         }
  •     }
  •
  •     if(RI == 1)
  •     {
  •         InPut3 = SBUF;
  •         indata[count_r] = InPut3;
  •         count_r++;
  •         RI = 0;
  •         if(count_r == 5)
  •         {
  •             count_r = 0;
  •             str[0]  = indata[0];
  •             str[1]  = indata[1];
  •             str[2]  = indata[2];
  •             str[3]  = indata[3];
  •             str[4]  = indata[4];
  •             P0 = 0;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