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烟雾传感器MQ-2的应用

楼主(2016-12-21):
一、烟雾传感器MQ-2

二、烟雾模块结构图

三、烟雾模块原理图

四、烟雾模块的特点

1、具有信号输出指示。
2、双路信号输出(模拟量输出及TTL电平输出)。
3、TTL输出有效信号为低电平。(当输出低电平时信号灯亮,可直接接单片机)
4、模拟量输出0~5V电压,浓度越高电压越高。
5、对液化气,天然气,城市煤气有较好的灵敏度。

6、结果受温湿度影响。

五、烟雾传感器应用

可用于家庭和工产的气体泄漏检测装置,适宜于液体气、丁烷、丙烷、甲烷、酒精、氢气、烟雾等的测量。

六、程序

[plain] view plain copy

  • /*******************************************************************
  • 实现功能:测试程序
  • 使用芯片:AT89C52
  • 晶振:11.0592MHZ
  • 波特率:9600
  • 编译环境:Keil
  • *********************************************************************/
  • //说明:1、 当测量浓度大于设定浓度时,单片机IO口输出低电平
  •
  •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 sbit LED  = P1^0;    //定义单片机P1口的第1位 (即P1.0)为指示端
  • sbit DOUT = P2^0;    //定义单片机P2口的第1位 (即P2.0)为传感器的输入端
  • /********************************************************************
  •                             延时函数
  • *********************************************************************/
  • void delay()//延时程序
  • {
  •     uchar m,n,s;
  •     for(m = 20; m > 0; m--)
  •         for(n = 20; n > 0; n--)
  •             for(s = 248; s > 0; s--);
  • }
  • /********************************************************************
  •                             主函数
  • *********************************************************************/
  • void main()
  • {
  •     while(1)   //无限循环
  •     {
  •         LED = 1;       //熄灭P1.0口灯
  •         if(DOUT == 0)//当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执行条件函数
  •         {
  •             delay();//延时抗干扰
  •             if(DOUT == 0)//确定 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执行条件函数
  •             {
  •                 LED = 0;       //点亮P1.0口灯
  •             }
  •         }
  •     }
  • }</span>

网友A:
灵敏度如何?能达到什么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