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KEIL编译模式的选择

楼主(2016-12-21):
Keil编译模式的选择
Keil编译器提供三种编译模式控制命令:SMALL、COMPACT、LARGE。它们对变量存储器空间的影响如下:
1. SMALL:所有变量都被定义在8051单片机的片内RAM中,对这种变量的访问速度最快。另外堆栈也必须位于片内RAM中,而堆栈的长度是很重要的,实际栈长取决与不同函数的嵌套深度。采用SMALL编译模式与定义变量时指定data存储器类型具有相同效果。

2. COMPACT:所有变量被定义在分页寻址的片外XRAM中,每一页片外XRAM的长度为256字节。这个时候对变量的访问是通过寄存器间接寻址(MOVX @R0,MOVX @R1)进行访问的。变量的低8位地址由R0和R1确定,变量的高8位地址由P2口确定。采用这种模式时,必须适当改变配置文件STARTUP.A51中的参 数:PDATASTART和PDATALEN;同时还必须对uVision4的“Options选项、BL51 Locator 标签页/pdata框”中键入合适的地址参数,以确保P2口能输出所需要的高8位地址。采用COMPACT编译模式与定义变量时指定pdata存储器类型 具有相同效果。

3. LARGE:所有变量被定义在片外XRAM中(最大可达64KB),使用数据指针DPTR来间接访问变量(MOVX @DPTR)。这种编译模式对数据访问的效率最低,而且将增加程序的代码长度。采用LARGE编译模式与定义变量时指定xdata存储器类型具有相同效果。”

网友A:
有时候出现某些芯片内存定义不对的情况,选择large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