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E2PROM的原理及使用

楼主(2016-12-21):
一、上拉电阻

1.定义: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

如下图所示,

2.上拉电阻的作用

a.让引脚在悬空的状态下(开漏)有确定的电平。

b.增加驱动电流。

二、EEPROM

1.定义: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程序存储器。

2.特点:内存小,只能存储简单数据,掉电非易失。

3.时序图

a》AT24C02写入一个字节

b》AT24C02写入多个字节

c》AT24C02按地址读取字节

d》AT24C02随机读取字节

e》AT24C02顺序读取字节

4.寻址字节的位定义

从机地址(7位) + 传输方向位(1位)。

从机地址 = 地址码1010 + 3位可编写 --> 1 0 1 0 A2 A1 A0 R/W

传输方向位 = 0(主机 -> 从机)、1(从机 -> 主机)

5.传输数据时,从高位向低位传输。AT24C02最多一次写入16个字节,读的时候是可以继续读。当写入的数据过多时,会覆盖前面的数据。因此向AT24C02写入数据时,不能超过16个字节。

6.AT24C02的内存大小为2K(256*8bit),为2线串行接口。

7.AT24C02相关代码,仅供参考。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a.写入数据

[plain] view plain copy

  • Uchar AT24C02_send_str(Uchar devaddr, Uchar romaddr, Uchar *s, Uchar num)
  • {
  •     Uchar i;
  •
  •     iic_start();
  •     iic_send_byte(devaddr);
  •     if(0 == ack)
  •     {
  •         return ERR;
  •     }
  •     iic_send_byte(romaddr);
  •     if(0 == ack)
  •     {
  •         return ERR;
  •     }
  •     for(i = 0; i < num; i++)
  •     {
  •         iic_send_byte(*s);
  •         if(0 == ack)
  •         {
  •             return ERR;
  •         }
  •         s++;
  •     }
  •     iic_stop();
  •
  •     return SUCC;
  • }

b.读出数据
[plain] view plain copy

  • Uchar AT24C02_rcv_str(Uchar devaddr, Uchar romaddr, Uchar *s, Uchar num)
  • {
  •     Uchar i;
  •
  •     iic_start();
  •     iic_send_byte(devaddr);
  •     if(0 == ack)
  •     {
  •         return ERR;
  •     }
  •     iic_send_byte(romaddr);
  •     if(0 == ack)
  •     {
  •         return ERR;
  •     }
  •     iic_start();
  •     iic_send_byte(devaddr + 1);
  •     if(0 == ack)
  •     {
  •         return ERR;
  •     }
  •     for(i = 0; i < num - 1; i++)
  •     {
  •         *s = iic_rcv_byte();
  •         iic_ack();
  •         s++;
  •     }
  •     *s = iic_rcv_byte();
  •     iic_noack();
  •     iic_stop();
  •
  •     return SUCC;
  • }

网友A:
这类eeprom有个好处,可以按照字节写和擦除。有些芯片的eeprom必须按照扇区的写和擦除,确实有点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