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解析I2C通信协议

楼主:
一、I2C的概念

1. I2C总线是PHLIPS公司推出的一种串行总线,I2C总线只有两根双向信号线。其中一根是数据线SDA,另一根是时钟线SCL

2. 每个接到I2C总线上的器件都有唯一的地址。发送数据到总线上的称为发送器,从总线上接收数据的器件称为接收器。

每个I2C总线上的器件的地址唯一,主机就是通过寻找唯一的地址来进行数据传输。当主机为发送器的时候,器件接收数据,当主机为接收器的时候,器件发送数据。

二、常用的串行扩展总线

  I2C(Inter Ic BUS)总线、单总线(1-WIRE BUS)、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等。

三、I2C的六个信号

1. 起始信号

定义:SCL线为高电平期间,SDA线由高电平向低电平的变化。

[plain] view plain copy

  • void iic_start(void)
  • {
  •     SDA = 1;
  •     SCL = 1;
  •     delay_us(1);
  •     SDA = 0;
  •     delay_us(1);
  •     SCL = 0;
  • }

2. 终止信号
定义:SCL线为高电平期间,SDA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的变化。

[plain] view plain copy

  • void iic_stop(void)
  • {
  •     SDA = 0;
  •     SCL = 1;
  •     delay_us(1);
  •     SDA = 1;
  •     delay_us(1);
  •     SCL = 0;
  • }

3. 写数据信号

I2C总线进行数据传送时,时钟信号为高电平期间,数据线上的数据必须保持稳定,只有在时钟线上的信号为低电平期间,数据线上的高低电平状态才允许变化。

[plain] view plain copy

  • bit ii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
  •     unsigned char i;
  •
  •     for(i = 0; i < 8; i++)
  •     {
  •         SDA = byte & 0x80;
  •         SCL = 1;
  •         delay_us(1);
  •         SCL = 0;
  •         byte <<= 1;
  •     }
  •
  •     SCL = 1;
  •     SDA = 1;
  •     delay_us(1);
  •     if(0 == SDA)
  •     {
  •         ack = 1;
  •     }
  •     else
  •     {
  •         ack = 0;
  •     }
  •
  •     SCL = 0;
  •     return ack;
  • }

4. 读数据信号
I2C总线进行数据传送时,时钟信号为高电平期间,数据线上的数据必须保持稳定,只有在时钟线上的信号为低电平期间,数据线上的高低电平状态才允许变化。

[plain] view plain copy

  • unsigned char iic_rcv_byte(void)
  • {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temp = 0;
  •     unsigned char a;
  •
  •     SDA = 1;
  •     for(i = 0; i < 8; i++)
  •     {
  •         SCL = 0;
  •         delay_us(1);
  •         SCL = 1;
  •         if(SDA)
  •         {
  •             a = 0x01;
  •         }
  •         else
  •         {
  •             a = 0;
  •         }
  •
  •         temp |= (a << (7 - i));
  •         delay_us(1);
  •     }
  •
  •     SCL = 0;
  •
  •     return temp;
  • }

5. 应答信号
I2C总线协议规定,每传送一个字节数据,都要有一个应答信号以确定数据传送是否被对方接收。应答信号由接收设备产生,在SCL为高电平期间,接收设备将SDA拉低为低电平,表示数据传输正确。

[plain] view plain copy

  • void iic_ack(void)
  • {
  •     SDA = 0;
  •     SCL = 1;
  •     delay_us(1);
  •     SCL = 0;
  • }

6. 非应答信号

[plain] view plain copy

  • void iic_noack(void)
  • {
  •     SDA = 1;
  •     SCL = 1;
  •     delay_us(1);
  •     SCL = 0;
  • }

网友A(2016-12-21):
这只是软件I2C,硬件I2C比这简单多了,直接配置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B(2019-12-17):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软件I2C,硬件I2C比这简单多了,直接配置寄存器就好了。

哥,能教我一下硬件I2C吗,我最近测试了好久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