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IO输入口的问题

楼主(2016-12-21):
IO, pi, GPIO, gp, ni

STM8S207系列,配置了5个IO口,同样的配置,但是有两个不能读取状态。接gnd时读取的值一直为高。
//按键检测->PG0,PG1,PE0,PE1,PE2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0, 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1, 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GPIOE, GPIO_PIN_2, 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GPIOG, GPIO_PIN_0, GPIO_MODE_IN_PU_NO_IT);
  GPIO_Init(GPIOG, GPIO_PIN_1, GPIO_MODE_IN_PU_NO_IT);

图片上画框的两个不能用,请问这几个端口都是可以直接配置为上拉输入么,输入没有外接上拉,用的是内部上拉,如果配置通用,那我再仔细看下硬件是否有问题。另外问下,没有HS标志的是不是不能直接推挽输出,驱动ss8050可以么?还是说必须上拉输出?

楼主:
有没有人了解的

楼主:
求解答啊

网友A:
个人觉得你的描述有一点问题:
1.你配置了PE0、PE1、PE2,而图中你圈住的是PE2,PE32.PE1(T) ,PE2(T ),后面这个T是指没有上拉的。而你的描述是一直为高
可能我没有仔细看明白问题。我这两个建议你个看下有没有用

网友A:
2.PE1(T) ,PE2(T ),后面这个T是指没有上拉的。而你的描述是一直为高
可能我没有仔细看明白问题。我这两个建议你个看下有没有用

网友:
你要看看手册上关于HS和T的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PE1(T) ,PE2(T ),后面这个T是指没有上拉的。而你的描述是一直为高
可能我没有仔细看明白问题。我这 ...

是我图标记错误,应该是PE1和PE2,你的意思是这两个是没有内部上拉的么?那是不是我外接上拉电阻就OK了?谢谢。stm系列刚接触,之前一直用的stc,真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PE1(T) ,PE2(T ),后面这个T是指没有上拉的。而你的描述是一直为高
可能我没有仔细看明白问题。我这 ...

再 问个问题,没有HS标志的IO能否直接驱动ss80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图标记错误,应该是PE1和PE2,你的意思是这两个是没有内部上拉的么?那是不是我外接上拉电阻就OK了? ...

是的, 要加上拉电阻。不加上拉电阻,是悬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 问个问题,没有HS标志的IO能否直接驱动ss8050

HS是应该指高吸入电流。标“T”不带上拉,肯定不能直接驱 动8050的,要加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