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051C8T6 ISP下载识别不到芯片

楼主(2016-12-21):
用STM32F051C8T6做了一款小产品,开始在供应商那里打样了几片样片来调试程序,程序一切调试符合要求了,现在做几十片试产结果悲剧了。试产时买了个ST-Link来烧录程序,烧录一切正常,芯片装到板子上结果功能不正常,所有按键无功能,用于做按键提示音的蜂呜器一直“滴滴”响个不停。可以确定的是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同样的程序同样的一块板子用打样的芯片是一切功能正常,用第二次在同一家买来的芯片就不行。因芯片已焊在板子上了,开始以为是程序没有烧好,就用ISP下载线来重新下载过程序,结果就是不能识别芯片。同一块板子把以前打样的芯片焊上去就能正常ISP下载。
    目前分析到不同的就只有两个方面:
         1、打样来的芯片一直是用ISP方式下载程序的,第二次买来的芯片是先用ST-Link烧录的。
         2、两次芯片的批次不同:第一次打样功能正常,可以ISP下载的芯片上的丝印为:
                                                  STM32F051C8T6 GH20Z 90  CHN  410
                                                  第二次功能不正常,不可以ISP下载的芯片上的丝印为:
                                                   STM32F051C8T6 GH232 90  CHN  425

  ISP下载连时一直接示:Unrecognizde devic...Please,reset y**ice then try again
  用的ST Flash Loader Demo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啊?

网友A:
检查熔丝位的烧录配置。

网友B:
选对芯片没有?看看BOOT有没有接错

网友C:
看下芯片丝印最后一个字母是A还是B  如果是A用串口下载不了,B是可以的

网友D:
下载不成功的时候,按复位键即可

网友E:
熔丝位全部没有选择,有何讲究?

网友F:
是不是把SWD接口初始化为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