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晶闸管用于直流开关

楼主(2016-12-21):
想用单向晶闸管当做直流开关用,不知道可以么?用3.3V单片机IO口高低电平控制晶闸管的控制端。不知道可行么?我看到一款芯片NEC的2P4M。看到晶闸管的承受电流和电压都很高。那这不是比普通的固态继电器要好很多???而且体积小了太多了!价格也低!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
可控硅导通后,要关断它,必须使电流为0

网友B:
可控硅在直流中也有应用 ,要关断它必须满足电流为0的条件,在小功率的电路中没有见过用到它的。

网友C:
小功率电路一般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

网友D:
普通晶闸管用于直流,关断非常麻烦,必须另加储能电路,储能电路的作用是在关断晶闸管时使晶闸管中电流为零。

网友E:
储能电路可以释放的功率,要比负载消耗的功率更大一些,虽然持续时间只需要1毫秒。其成本比大功率MOS管或者IGBT要高

网友F:
控制小到中等功率的直流电路仍然以使用功率MOS或者IGBT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