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KEIL MDK调试中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12-21):
在模板文件中core_m3.c的自带文件中发现有两处错误,然后我在stm32f103x_it.c中自己做了一个__asm void __wait(){} 函数,也出现报错,但是编译连接后,又显示没错误,而且程序可以进入到函数里面去,这个
是不是KEIL MDK5.1的BUG啊???

楼主:
注意编译连接后,那个红色的X还是在那里,非常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器的问题,无视就阔以了

谢谢回复,你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你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吧?

这个正常。mdk的编辑器还没那么智能。

网友C:
因为KEIL不是正版。有时候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KEIL不是正版。有时候出错

朋友,正版的多少钱?

网友D:
新版不建议使用旧版语法,新版要求汇编需要再函数体内指定,这种写法需要放再汇编文件内。

网友E:
这个帖子提到的问题跟楼主一样,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跟帖的回答。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963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版不建议使用旧版语法,新版要求汇编需要再函数体内指定,这种写法需要放再汇编文件内。 ...

谢谢

网友F: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