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的DCO频率究竟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6-12-21):
先前我觉得在有FLL的430中,DCO频率有两种设置方法。
一种是由DCORSEL、DCO、MOD设定,
另一种就是由
Fdco=D*(N+1)*(Ffllrefclk/n)
Fdcodiv=(N+1)*(Ffllrefclk/n)
两个公式计算。
但我再看用户指南时,说FLL对DCO的频率起稳定作用。这里的“稳定”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先要通过DCORSEL、DCO、MOD设置一个范围,然后再由FLL去在这个范围内精确稳定到某一个值啊?因为每次我对UCSCTL2中的FLLD设置时,通过管脚输出的DCO和DCODIV频率都不是通过上述两个公式计算得到的。

网友A:
FLL是指Fre Locked Loop是锁频环的意思,可以对DCO的频率做锁定,提高时钟的稳定性

网友B:
我看用户指南上是先通过设置DCORSEL确定DCO的频率范围,然后通过设置DCO进行32等分,最后通过MOD再设置DCO频率的稳定性,但是我不太清楚怎么设置MOD确定DCO的频率稳定性

网友C:
我觉得是这样,先通过DCORSEL选中一个大致的频率范围,然后通过FLL的计算去精确稳定。

网友D:
通过DCORSEL选中的频率范围要包括精确稳定的频率在内

网友E:
DCORSEL、DCO、MOD设置DC0时钟

我看了一下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Select DCO range 24MHz operation
我翻看技术手册,发现与手册对照不想符合呀

网友F:
内部的DCO不是1Mhz吗?

网友F:
DCO校准信号频率的吧

网友G:
5系的设定方法比较特殊,请参考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