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PC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12-21):
在电机控制中,想把采样数据发到电脑上看。
采样数据为浮点数。
但SCI的寄存器只有8位,我把浮点数转换成ASCII码发送,时间太长影响了电机控制性能。
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更快的办法。

网友A:
若要更快,就别让电脑处理了,既然用了DSP,就让DSP来处理它。

网友B:
UNION FLOATTOBYTE{
CHAR BDATA[4];
FLOAT FDATA;
} DATA;
DATA.FDATA=浮点数;
DATA.BYTE[0]=1 OF 4;
DATA.BYTE[1]=2 OF 4;
DATA.BYTE[2]=3 OF 4;
DATA.BYTE[3]=4 OF 4;
下位机 用来发送;
计算机在反相组装

网友C:
对于浮点型数据,比如说电流采样结果,一般都上传的是IQ格式的数据,一个IQ格式的数据为32位,共四个字节,那就拆分为四个字节按照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传输

网友D:
一般来讲RS485传输数据本身速度不会很快,如果作为一般控制和数据显示没有问题的

网友E:
采样数据需要usb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