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这么设计有什么nb的地方

楼主(2016-12-21):
最近看了一个AD片子AD7616,是16通道双路同步采样数入,每个输入通道都有一个相应的GND引脚,就像下图,这么设计有什么好处么?这样的意思是被采设备和AD之间可以不共地么?

网友A:
估计是提醒大家 模拟电路 地线很重要

网友B:
应该是每个通道可以不共地吧

网友C:
虽然大家最终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但来的时候各走各的路不会拥挤,也比较安全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虽然大家最终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但来的时候各走各的路不会拥挤,也比较安全一些。 ...

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E:
仅看楼主的图,可以理解为仪表运放的反向端,可以接地,也可以接任意其它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星型接地. 如V0AGND, V0A直接从V0信号两端拉线过来. 模拟电路的地线要特别注意, 不能图地线大就串在一起 ...

也就是说一路信号一个地,专地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仅看楼主的图,可以理解为仪表运放的反向端,可以接地,也可以接任意其它电平. ...

接其他电平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其他电平有什么意义呢?
接其他电平用处很多.

比如另一块板子是正负电源供电,我要用V0通道采集负电源电流,
应该是V0A接地,V0AGND接电流采样电阻的另一端.
假如接反了,采样结果反而不正确.
还比如我想知道A点对B点的电压差(不是对地电压),A点B点电位都是在变化的,只是确定A点一直比B点高.这种接法就可以直接获得该值.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采集之2点的对地电压,再通过软件做减法得到该值,效果比上述方法要差些.

网友E:
在大电流时,导线的电位差不能忽略,必须采用楼主图中的设计才能去除这些差值的影响,保证精度.
4端电阻也是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大电流时,导线的电位差不能忽略,必须采用楼主图中的设计才能去除这些差值的影响,保证精度.
4端电阻也是这 ...

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在大电流时,导线的电位差不能忽略,必须采用楼主图中的设计才能去除这些差值的影响,保证精度.
4端电阻也是这 ...

很简单的道理,PCB设计基础知识,好多人竟然画了很多年PCB还不知道,和线阻这类

网友H:
差分地。 各个独立。 这个很有讲究啊。

网友I:
加强共模抑制或作反相输入端

网友J:
明显是差分运放的架构,便于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K(2017-03-25):
AD7616BSTZ我在网上找到了一家有现货的,淘宝上的,是他们公司用的,在淘宝上搜索 AD7616BSTZ 就找到了。价格还好,不算贵16个通道,16位精度,支持差分,支持双极性输入。带滤波与保护功能,性价比真的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