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新唐的NUC505 。程序不运行了。。

楼主(2016-12-21):
Part number: NUC505DL13Y
CPU Core:
  ARM 32-bit Cortex-M4
Memories:
- SRAM: 128K
- App Flash: 2M

Program Size: Code=74572     RO-data=252     RW-data=48252    ZI-data=2196
使用新唐的NUC505。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数组。
unsigned char  MODE_0_20_0[4] = {0x00, 0xFF, 0x58, 0x28};
如何把这样的数组放到代码code 里面去。
这样编译出来以后下载到芯片里面去。芯片根本不跑了。编译是成功的也可以下载到芯片里面去。就得不运行。是不是RW-data太多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const unsigned char  MODE_0_20_0[4] = {0x00, 0xFF, 0x58, 0x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 unsigned char  MODE_0_20_0[4] = {0x00, 0xFF, 0x58, 0x28};

..\..\..\..\Library\StdDriver\EQ\EQ_MID_FITER_20.c(517): error:  #513: a value of type "const unsigned char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  会提示这个?

网友A:
要么改代码,把出现错误的地方做类型转换,要么换RAM更大的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改代码,把出现错误的地方做类型转换,要么换RAM更大的处理器。

只能改代码了。后面有指针类型赋值。所以报错。。谢谢答复啊。

网友B:
加强制类型转换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