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650接口那么小用哪个调试器

楼主(2016-12-21):
之前买了2680的板子和XDS110但是回来后发现仿真器接口太大,我该买哪个

网友A:
接口有什么小不小的?把io引出来不久ok?

网友A:
你是不是用的什么开发板?

楼主:
不是,就是cc2650

楼主:
所以他不是直接接在上面的?原谅我什么都不知道

楼主:
我想问怎么引(๑• . •๑)

网友A:
如果只有cc3650的mcu,自己设计电路可以参考cc2650 laucnhpad的原理图

网友B:
像这种,现在一般都优先选用SWD的接口了

网友C:
最好是参考一下别人的比较成熟的原理图,少走弯路

网友D:
这个是需要支持swd的接口的就OK

网友E:
楼主上个图吧,不知道是哪家的开发板
从字面上看不是官方的lauchpad

网友F:
可以通过接针进行连接。

网友F:
xds100的接口还是非常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