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电路分享】+dsp CCD图像识别

楼主(2016-12-22):
dsp CCD图像识别
主芯片采用的是:MS320C5509A

视频解码器采用的是TVP5151,TVP5151是TVP5150AM1的升级版本,其将TVP5150AM1的最新补丁固化在内部的program ROM,并扩大了内部RAM的空间。在硬件上唯一的改动就是时钟的输入频率,为单27MHz。其硬件和寄存器和TVP5150AM1完全兼容。
视频解码电路如图:

由图可知,采用的是集成芯片,外围电路简单,时钟晶振选的27MHz,可以看到解码芯片供电经过了滤波,数字地和模拟地隔开了,如图:

电路信号都用电阻进行了隔离、保护,也便于分析、测试电路,如图:

语音解码芯片T为:LV320AIC23,电路如图:

SDCard可以存储音视频文件,电路如图:

AL422B是AverLogic公司推出的一个存储容量为393 216字节×8位的FIFO存储芯片。其所有的寻址、刷新等操作都由集成在芯片内部的控制系统完成,电路如图:

电路供电为5V,如图:

通过AMS1117将5V转为1.8、3.v、1.3V,如图:

电路还有一个USB、串口如图:

dsp CCD图像识别:

网友A:
这个原理图的设计还是蛮简洁的,电源设计合理。

网友B:
视频解码器采用的是TVP5151,这个暂时还么用到的,先了解下。

网友C:
电路信号都用电阻进行了隔离、保护,也便于分析、测试电路,,这个在开发阶段是很重要的。

网友D:
不知道线阵CCD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D:
前期开发的 CCD只是识别路线。

网友E:
图像识别用的是什么算法?

网友E:
CCD的效果怎样?

网友F:
好样的  比较全面

网友G:
有CCD识别的相关代码吗?

网友G:
做图像识别算法用的是什么?

网友H:
识别效果怎么样?

网友H:
能够识别动态的图吗?

网友I(2017-02-13):
线阵CCD计算复杂吗

网友I:
有没有代码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只有硬件没有软件算法吗

网友E:
如果使用CCD对于DSP算法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