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天气冷,没暖气。想买个电褥子要是整晚开着又怕不安全,如何加保护电路呢?

楼主(2016-12-22):
想买个电褥子,又怕晚上睡觉开着不安全,如何增加保护电路呢? 漏电保护器? 还是隔离变压器?还是其他的。。。。求帮助

网友A:
如果整晚都开着,屁股会烫开花的。

网友B:
开着睡 不安全 ,哪怕用定时器
建议 睡前开个1-2 小时 然后拔掉插头 再睡

网友C:
这种电热被买过一个,感觉会漏电,就没有用

网友D:
2L热水袋

网友E:
使用漏电空开即可,也有专门的漏电保护器卖,加隔离变压器可以一定程度的增强安全性,但同时触碰次级两端时依然会触电。

网友F:
别压在身子底下用,盖在被子上,不会过热的,而且感觉很暖和。怕蹬被子的话,可以用夹子夹住四角。

网友G:
盖在被子上面,那就是电暖气啦!

网友H:
放在褥子低下就行 有褥子隔着呢漏电也没事啊 以前还买过那种加热的丝穿过电褥子呢 睡前高档两三个小时 被窝里就热乎了 睡得时候抵挡 就是早上起来口干 容易上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