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手控制问题

楼主(2016-12-22):
请教一下:三个自由度机械手,都是步进电机驱动,用PC+运动控制卡控制。我了解运动控制卡可以直接插补直线、圆弧。但机械手是关节式的,几个轴不是直角坐标,运动轨迹不是直线或圆弧,怎么用运动控制卡控制呢?哪位给予指点。

网友A:
控制卡接的是驱动器;

也是一样的呀,发多少脉冲控制驱动器就可以了;
启动和停止也是一样,也是梯形或S型加减速;

要不要插补,看你实际场合的需求;

楼主:
看到您的回复,非常感谢。我还有个疑问,就是三个关节在运动时虽然不是按插补算法,但也是联动的(不是一个关节运动完,再下一个关节),这种联动不像数控机床轨迹那样有数学关系,怎么实现呢?是不是运动控制卡可以同时向多个轴发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您的回复,非常感谢。我还有个疑问,就是三个关节在运动时虽然不是按插补算法,但也是联动的(不是一个 ...

以前的控制卡一般不行;

现在的控制卡,一般用FPGA的,8轴连动都可以;

多关节运动的话,肯定存在多轴连动了,要不然效率会很低;
插补的情况也存在的;

难的是,要建立仿真模型,主要是数学,规划运动路径或者说步骤;
关节的数学公式要复杂很多了,不像普通的XYZ平台或圆周平台那么好算;

网友B:
有点厉害 来看看高手如何说

楼主:
mmuuss586 朋友您好,能知道您的联系方式吗?(信箱或QQ)期望不吝赐教。
我的QQ2120687552

网友C:
普通运动控制卡的插补功能都是基于直角坐标系的,用来控制串联机械手的话插补运算要自己写,首先要建立机械手的数学模型,这个跟机械手的结构有关,数学模型建立好以后才能进行插补运算,机械手正运动是坐标变换,逆运动是解线性方程组,具体计算方法可以看看机器人学导论,3轴6轴都有讲,插补运算实现了就可以用运动控制卡多轴联动功能控制机械手了。

网友D:
1)三自由度串联机械臂运动学正反解;
2)三自由度串联机械臂轨迹规划;
3)三自由度串联机械臂动力学模型。
以上是基础。至于运动控制卡,把他当作一个发脉冲的卡(好点的可能能做S插补等,可以提高运动的平稳性)。

网友E(2017-05-09):
运动控制卡有什么功能?它只是对各个轴定位?我以为给它发送姿态,它就自己会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