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失效原因

楼主(2016-12-22):
各位大神,产品上的电位器是用来控制控硅调速马达的;但是出现了电位器失效,控制不了马达; 测量了电位器,发现电阻值已经变得无穷大了,拆开电位器查看碳膜,发现有氧化的迹象,不知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限流电阻R1太小了,电位器阻值最小时,220v流过360Ω时电流太大烧坏了.

网友B:
对,电流大,烧坏的。电机运行中会产生高压脉冲电流,直接通过R1,VR1,C1,C4形成回流,把VR1炭膜烧氧化了
楼上的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C:
大幅增加R1阻值,降低电位器阻值,或者换用绕线电位器,但没有500K这个规格的。大范围调速,最好不要用这种廉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