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如何做到仿真时不响应RST管脚的复位?

楼主(2016-12-22):
电路中加了个外置看门狗芯片,现在仿真时总是被外狗复位,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A:
看门口的硬件电路设计时就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考虑,那只能采用暴力手段了,类似拆掉看门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口的硬件电路设计时就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考虑,那只能采用暴力手段了,类似拆掉看门狗芯片 ...

是的
但同样的电路之前用一同事的V9仿真器不需要屏蔽外狗电路,就能仿真!一直没搞懂啥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同样的电路之前用一同事的V9仿真器不需要屏蔽外狗电路,就能仿真!一直没搞懂啥原因 ...

有可能已经重启了,不过这个过程在调试过程中没有发现

网友:
那个是复位引脚,你不按下应该就不会复位吧。

网友B:
好像不行吧;

你或者给看门狗芯片跳根线,关掉看门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