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RGB LED问题?

楼主(2016-12-22):
我有3个pwm IO口控制RGB灯,我现在要组成不同颜色,不同颜色是不是控制3个io pwm占空比?
但是我同时对同一种颜色控制它的亮度,也是控制pwm占空比?如何实现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的理解都是对的,RGB可以用不同的色度(这里用的就是亮度)组合成不同的颜色,不过LED灯组合的颜色没有像素那么小组合的明显。

网友B:
PWM和开通 关闭

网友C:
通过调节三路占空比可以组合出不同的颜色
如果要单一色也是控制三路,只不过另外两路占空比为0

楼主:
不理解,能否解释详细点?

楼主:
假设RGB灯对应某种颜色时候对应占空比分别为: 30 35 20    如果我想在此颜色调十个亮度,是不是意味着占空比也要改?如果占空比改了是不是也意味着颜色发生了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假设RGB灯对应某种颜色时候对应占空比分别为: 30 35 20    如果我想在此颜色调十个亮度,是不是意味着占空 ...

占空比改了,颜色肯定变化

如果想改变亮度但不改变当前的颜色,需增加电路和程序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假设RGB灯对应某种颜色时候对应占空比分别为: 30 35 20    如果我想在此颜色调十个亮度,是不是意味着占空 ...

一般的应用,在RGB色彩空间标准立方体中指定任意一点,则该点和(0,0,0)的连线、及连线延长线(至连线与rgb立方体面上的交点或顶点)上的渐变颜色,满足颜色不变亮度变的要求。

网友F:
任何颜色都是通过红绿蓝三原色组成的,这是前提。RGB三路PWM分别控制红绿蓝三种颜色,每种颜色通过调节PWM占空比调节亮度,三种颜色不同占空比组合成不同颜色,不知道这样说你明白吗?
看我头像的三色LED,理论上三色LED可以组成任意颜色。

网友G:
不同的颜色,是靠不同的三组占空比调节三个灯的亮度实现的,如果你想让特定颜色亮度改变,那就保证三组占空比的比值不变共同按比例增大减小就好了

网友H:
PWM的占空比决定了亮度,各个LED的亮度决定了混色结果。

网友(2017-03-13):
#include<reg52.h>
//端口定义
sbit RED    =    P2^0;//红光控制端,0点亮
sbit GREEN  =    P2^1;//绿光控制端,0点亮
sbit BLUE   =    P2^2;//蓝光控制端,0点亮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RGB(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G ,unsigned char B);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RED = 1 ; GREEN = 1 ; BLUE = 1 ;
    //开始时先关闭LED,当然由于单片机上电就输出 1 ,所以可不写
    while (1)         //主循环
    {
        //7色光依次逐渐变亮
        //改变调用顺序可以改变颜色先后次序
        RGB(1,1,0);
        RGB(1,0,1);
        RGB(1,0,0);
        RGB(0,1,1);
        RGB(0,1,0);
        RGB(0,0,1);
        RGB(0,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7色光依次逐渐变亮
RGB(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G ,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int pwm , set = 500 ;
    for(pwm=1;pwm<set;pwm++)
    {
             RED    = 1;        //熄灭LED
             GREEN  = 1;
             BLUE   = 1;
             Delay(set-pwm);//延时长度,500次循环中从599减至1
             RED    = R;
             GREEN  = G;
             BLUE   = B;
             Delay(pwm);//延时长度,500次循环中从1加至599
    }
}
//改变set可以改变变化快慢
//同理你可以写出7色逐渐变暗的程序
这里的程序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你如果直接复制粘贴的话会出现格式错误

把每两行中间的空行删掉一般就可消除格式错误

如果再有什么小问题根据编译信息提示稍作修改就行

串电阻的话一般这样算:

R = [ U - U(LED) ] / I

U是LED和电阻总的电压,U(LED)是LED工作电压,I 是LED工作电流,一般10--20mA

电流大小取的适中就行了,再计算要串联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