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调光器中的IGBT有烧坏的。

楼主(2016-12-22):
大家好,这是一个调光器的部分电路。另外还有个过零检测电路,没有贴出来。
单片机检测过零信号,然后控制IGBT(图中的Q4)实现前切调光。
现在有客户反映用一段时候后,IGBT直接导通的(不能调光了,灯最亮)。
客户用的是白炽灯,功率也很小只有几十瓦。工作电压是交流220V。
我猜测是IGBT的CE之间过压导致击穿了。

但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1.白炽灯是阻性负载,在IGBT关断的时候,应该产生不了高压,导致IGBT损坏。
2.是不是220V电源有时候会过压啊。这个IGBT耐压是600V,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220V上并联了一个压敏电阻,钳位电压430V,浪涌电流1200A。还有一个保险丝。
这个电路就没有其他的保护措施。

请问各位有啥建议?谢谢!

网友A:
开关的时候还是有浪涌的吧

楼主:
浪涌是指电流吧。
白炽灯在开灯的时候浪涌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到15倍(这是抄书的,没有实际测过)。
这个IGBT通过的连续电流可达到16A,冲击电流可以达到80A。所以说对几十w的负载来说,这都不是事。

网友B:
看了一下,你这个igbt的门极驱动是不是又问题啊?没有门极限流电阻,导通电阻就一个二极管。

楼主:
谢谢提醒!第一次用IGBT,觉得IGBT的门极与MOSFET是一样的,是电压驱动的。
以前使用MOSFET从来没有在门极用过电阻。
驱动电路与IGBT在一个PCB上,就放在一起。
为什么要串联电阻能说明一下吗?没有电阻会导致什么问题?

楼主:
是不是mosfet的GS之间的寄生电容,导致门极电流比较大,用电阻来限制一下?

这只是一个瞬态的电流,如果不限制有什么影响吗?会将15V的电源怎么样?

这个电路需要IGBT快速打开,以减少开关损坏。

网友C:
大致看了一下,你这个是热功率击穿。MOS是电压驱动,但是,高频开关没有电流保障那就是个放大状态的东西,发热很大。IGBT加个至少能提供峰值1A驱动能力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致看了一下,你这个是热功率击穿。MOS是电压驱动,但是,高频开关没有电流保障那就是个放大状态的东西, ...

你好,能否具体一点。
15V就是用来驱动IGBT的,怎么说没有驱动能力呢?

另外我这个电路是调光用的,开关的频率只有50Hz,应该不算高频开关。
我只希望从关到开,从开到关的切换过程快一点。

这个IGBT装了散热片,实测500W负载没有问题。

网友D:
会不会有静电,另外建议在栅极前加上限流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否具体一点。
15V就是用来驱动IGBT的,怎么说没有驱动能力呢?

驱动电流不足,过渡时间较长,根据半导体工艺,驱动不足是少数晶泡先导通然后扩散,温度有有传输梯度的,控制的是50HZ,但没有猜错那个是基频,而你的调制频率呢(开关频率),不会是开50mS关50mS

网友E:
楼主的电路有问题,该电路如果感应突发电磁干扰,栅极一旦感生过高的电压,管子就可能完蛋。解决办法:在栅极和射极间接一个电阻,同时再并一个TVS,在栅极驱动回路里也要有个限流电阻。考虑到楼主电路的工作频率只有50Hz,管子的功率余量也够大,可以不必使用放电晶体管,直接利用前述栅极到射极的电阻放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电流不足,过渡时间较长,根据半导体工艺,驱动不足是少数晶泡先导通然后扩散,温度有有传输梯度的, ...

谢谢!,先回复你的疑问。
如果交流信号是50Hz的,开关的频率就是100Hz,也就是说周期为10ms。没有调制。

调节灯的亮度是通过改变占空比来实现的。

提问:

需要导通IGBT的时候,15V通过光耦的输出侧再接一个二极管来驱动IGBT的G极。
需要截止IGBT的时候,光耦输出侧断开,IGBT的G极电荷通过三极管Q5快速释放。

哪里能看出驱动电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闸极G,必須跟MOS管相同的处理,亦即闸丶射极(1丶3腳)间必須并联个电阻。你现在左辺虽有个33K和PNP但终究无 ...

你好,并电阻的意义在哪里?

我以前设计三极管电路的时候,将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例如驱动继电器线圈的时候,喜欢在BE之间并一个电阻。
目的是确保B极没有信号的时候,保证BE之间电压为0。
但实际情况是B极一直连接到单片机的引脚,不存在没有信号的情况。所以这个电阻不加也说的过去。

实在不懂为啥在FET的GS之间并电阻,能否解释一下。

前面也有人说要串入一个电阻。也是不太明白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路有问题,该电路如果感应突发电磁干扰,栅极一旦感生过高的电压,管子就可能完蛋。解决办法:在栅 ...

谢谢你的建议,我看看资料再考虑一下。

先提个问题,我觉的IGBT的击穿可能是2/3脚之间的电压过高导致的。

G极电压过高,也会导致管子2/3脚之间击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先回复你的疑问。
如果交流信号是50Hz的,开关的频率就是100Hz,也就是说周期为10ms。没有调制。
...

光耦的驱动能力,IGBT(严格的说特性也是MOS的一种)开通慢(说不需要驱动电流的那是刚入门的),截止快。光耦是有很大内阻的。加个驱动电路吧,也就一元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耦的驱动能力,IGBT(严格的说特性也是MOS的一种)开通慢(说不需要驱动电流的那是刚入门的),截止快 ...

谢谢!能否推荐一款常用的驱动芯片。
另外我这电路需要隔离,光耦少不了。光耦+驱动芯片可以吗?

网友C:
FD2204等,一抓一大把,使用的时候注意光耦是有漏电的,你这个完全可以用可控硅,而不是IGBT。还不会产生谐波(方法要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FD2204等,一抓一大把,使用的时候注意光耦是有漏电的,你这个完全可以用可控硅,而不是IGBT。还不会产生谐 ...

谢谢推荐芯片。
单纯调白炽灯可以用双向可控硅,利用可控硅电压过零的时候自然关断,不产生谐波。

我的板子前切和后切两种方式可以设置,所以用来MOSFET来实现,后来发现IGBT能提供更大的电流,改成了IGB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芯片。
单纯调白炽灯可以用双向可控硅,利用可控硅电压过零的时候自然关断,不产生谐波。

谁告诉你只有白炽灯才用双规的,这种电路可控硅比MOS(或IGBT)更有效,除非你是如半导体灯具(如节能灯或LED灯),对电阻或电感的很有效,如开启10个周波,关闭10个周波就是板鸭,分段越细致,平均性越好

网友G:
IGBT损坏有多种模式:过压、过流、过温,栅极过压,可测量下你的电路,有没有哪个波形有异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只有白炽灯才用双规的,这种电路可控硅比MOS(或IGBT)更有效,除非你是如半导体灯具(如节能灯 ...

哈哈,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没有说只有白炽灯才能用双向可控硅。我是说白炽灯可以用双向可控硅。

我的电路工作于前切模式的时候,可以控制感性负载。
工作于后切模式时候,可以控制容性负载。
对于阻性负载,前切或者后切都可以。

你讲的东西,我有两个地方不明白,也比较感兴趣,想请教一下
1.除非是半导体灯具(如节能灯或者LED灯)。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这种说法,不太明白,你是如何确定节能灯、LED灯就是容性负载?

2.你后面讲的开启10个周波,关闭10个周波我没有明白是啥意思。
我看网上的电路都是每半个周波控制一次,就是每个过零点都控制triac何时导通。
我实际也这样用过triac,调光很正常。难道在每半个周波中再细分,triac也做不到啊!

网友C:
是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切波,因为无论是电阻加热(白炽灯也属于电阻加热)还是电感负载,都有很大的关心。50hz的交流电需要100次触发,意思就是通过同步点(过零)来控制均压,切波有很大的谐波存在
第二个问题,因为半导体灯具是整流铝箔后提供给负载的,只要在一定周期内就是最高电压,不是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IGBT损坏有多种模式:过压、过流、过温,栅极过压,可测量下你的电路,有没有哪个波形有异常的。 ...

好的,谢谢!

网友C:
补充,每次都是全波通过,时间拉大相当于你推一个物体,推1秒停1秒,那么它的速度是不是只有不停的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只有白炽灯才用双规的,这种电路可控硅比MOS(或IGBT)更有效,除非你是如半导体灯具(如节能灯 ...

最近也在想做一个东西,来测量一个负载是什么特性。
正常来说是需要测量负载的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如果他们是正弦波就可以比较他们的相位,来判断是容性、感性。
但是又觉得这样做不一定行。
例如典型的7805电路,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7805.
输入的电压波形是正弦波,但是输入电流就是脉冲波形,没有办法比较相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每次都是全波通过,时间拉大相当于你推一个物体,推1秒停1秒,那么它的速度是不是只有不停的1/2 ...

10个周波控制一次,只怕灯会闪烁。如果白炽灯的惰性特别好,也有可能不闪烁。
你实际测试过没有,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也在想做一个东西,来测量一个负载是什么特性。
正常来说是需要测量负载的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如果 ...

可以,整流滤波得直流没有无功补偿,其电流只有在AC峰值附近才有电流,其余时间只有电压波形,没有电流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个周波控制一次,只怕灯会闪烁。如果白炽灯的惰性特别好,也有可能不闪烁。
你实际测试过没有,还只是 ...

你咋这么死板呢,举例,白炽灯你能看见闪都不知多少个周波了,我没有在灯上用,在电机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整流滤波得直流没有无功补偿,其电流只有在AC峰值附近才有电流,其余时间只有电压波形,没有电流波 ...

这种情况下电流不是正弦波,如何进行相位判断?

例如你说的LED灯,里面的驱动可能是开关电源,或者是线性的。如果电流波形是非正弦波。如何定性这个
LED灯是容性负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看看资料再考虑一下。

先提个问题,我觉的IGBT的击穿可能是2/3脚之间的电压过高导致的 ...

如果是CE间过压,而你的负载又不是感性的,凭灯丝那点分布电感和你的开关速度,根本无法生成很高的感生电压或很快的电压变化斜率,那只能说明你的管子耐压太低了。去看器件手册并确定管子是不是假货即可排除,但你的电路本身有问题,还是先改你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切波,因为无论是电阻加热(白炽灯也属于电阻加热)还是电感负载,都有 ...

你越说我糊涂了。
“50hz的交流电需要100次触发”这个我明白。我设计的电路上有过零检测。
如果是前切模式,就是在过零之后延迟一段时间,控制IGBT导通。在下次过零的时候关闭IGBT。
这就是切波啊!

“意思就是通过同步点(过零)来控制均压”,什么意思。
例如n个半周波,选择x个半周波不通过,后n-x个半周波通过?
如果按照你这个方法,直接使用带过零检测的光耦来驱动triac就行了,单片机都不用检测过零了。另外如果用这种方法,还需要区分负载的类型吗,估计容性负载直接用triac也可以。

在调光电路中,还是第一次听说用这种方法。

第二个问题,因为半导体灯具是整流铝箔后提供给负载的,只要在一定周期内就是最高电压,不是平均值
这是回答哪个问题。我问的是怎么知道LED灯具就是容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IGBT的闸极特性跟POWER N-MOS管是相同的,MOS管的结电容Cdg与Cgs而Cdg还蛮大的,当上电后Cgs充电得到的端 ...

哈哈,多谢指教!
“IGBT的闸极特性跟POWER N-MOS管是相同的,MOS管的结电容Cdg与Cgs而Cdg还蛮大的”  ok

“当上电后Cgs充电得到的端电压往往是大于极限值”,我不理解。
这个IGBT栅极耐压是20V,我的电路中驱动电压是15V,而且15V离IGBT非常近。只有电源、电阻和电容的电路怎么会出现过压。
要出现过压只能是出现了振荡。驱动线上的寄生电感我觉得可以忽略,是不可能出现振荡的。

网友H:
看了一下,你这个igbt的门极驱动是不是又问题啊?没有门极限流电阻,导通电阻就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一下,你这个igbt的门极驱动是不是又问题啊?没有门极限流电阻,导通电阻就一个二极管 ...

谢谢回复
能否说明一下为啥要限流电阻?

楼主:
king5555提出要在栅极与源极直接并电阻,加二极管。
chunyang提出要在栅极串入电阻。
还有其他人也提出类似的看法。
所以我特意测量了一下栅极的电压波形,贴出了大家帮看一下。黄线代表15V电压,蓝色是栅极的波形,
第一幅图是栅极电压低到高的变化的波形。(余辉造成多次的波形叠加)
第二幅图是栅极电压高到低的变化的波形。

楼主:
上面的图,是在调光器正常工作的时候测量的图
在给IGBT的栅极加电压的时候,能从图中看到有一些振荡的波形。振荡的幅度比较小,基本上没有超过栅极的breakdown电压。

后来又测量负载从关闭到开始调光这个过程,发现了问题。

在第一次给IGBT的栅极加电压的时候,发现了很大的脉冲,超过了25V。不知这是何故,请给位给分析一下

网友I(2017-12-06):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联系方式吗?我QQ498502983 麻烦你加我下,我也是做调光驱动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