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采集PT100的问题

楼主(2016-12-22):
第一次接触采集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如果用NI采集PT100的温度信号应该要怎么处理。PT100输出的是电阻信号,是需要把电阻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吗?还是有NI的采集卡可以直接采集PT100信号的?

楼主:
别沉了啊

网友:
加电流源,测电压

网友A:
加入桥式测量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入桥式测量电路啊

NI公司没有可以直接测量温度电阻信号的吗?就是内部采用桥式测量电路的,还是说桥式测量电路要我们自己外部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NI公司没有可以直接测量温度电阻信号的吗?就是内部采用桥式测量电路的,还是说桥式测量电路要我们自己外 ...

NI考虑的是大部分客户的需求。
NI只能提供一些通用测试设备板卡,低速/高速 数字输入/输出,ADC,DAC,等等,不会提供一些特殊应用的设备,因此用户必须将自己的电路输出设计尽量靠近别人设备可以识别的信号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考虑的是大部分客户的需求。
NI只能提供一些通用测试设备板卡,低速/高速 数字输入/输出,ADC,DAC,等 ...

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