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句话中没弄懂,在手册中没找到呢

楼主(2016-12-22):
_BIS_SR(LPM3_bits + GIE)_BIC_SR_IRQ(LPM3_bits);
百度中查到了两句话的意思,前面的_BIS_SR和_BIC_SR_IRQ是什么,寄存器吗?在手册中没有搜索到,只找到了SR寄存器,还有BIS和BIC最后的字母是set和clear的意思吗?

网友A:
_BIS_SR(LPM3_bits + GIE); // 进入最低功耗睡眠,打开总总断开关
_BIC_SR_IRQ(LPM3_bits);//退出低功耗模式

网友A:
前面的_BIS_SR和_BIC_SR_IRQ是开发环境进行的宏定义或者函数,会用就用了。资料要找开发环境的使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_BIS_SR和_BIC_SR_IRQ是开发环境进行的宏定义或者函数,会用就用了。资料要找开发环境的使用手册 ...

  __intrinsic unsigned short _BIS_SR(unsigned short);
__intrinsic unsigned short _BIC_SR_IRQ(unsigned short);
查看定义就是这个 ,我查的从TI上下载的用户指南,user‘s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