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8051 编译出现奇怪错误

楼主(2016-12-22):
官网下载的IAR for 8051 最新版(V9.30),安装并注册试用30天;
按教程新建了一个测试工程,工程里只有一个文件,文件里只有一个main函数,main()里只有一个for循环,我只是想测试下能否编译;

结果编译报错如下:
Messages                                                 File      Line
Error[Pe007]:unrecognized token                 ...        1
Error[Pe077]:invalid character in input line    ...        1
Error[Pe007]:unrecognized token                 ...        1
Error[Pe007]:unrecognized token                 ...        1

电脑无法截图和复制,上面的报错信息手打,只列出了部分报错信息,注意,Line栏里全是1,就是说全是第一行出错,第一行代码是: int main(void),貌似编译器将关键字拆成了一个个的字母,i,n,t,空格,m,...,依次类推,然后对每个字母做编译检查然后报错。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

楼主:
代码没贴完,但是帖子突然发出去了,可能误操作?
测试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for(;;)
  {
    ;
  }
}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请指教,谢谢。
实在不行,只能重装一遍软件再试试。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全角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全角字符?

没有,英文的,这个可以确认,因为刚开始也怀疑字符格式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英文的,这个可以确认,因为刚开始也怀疑字符格式问题

奇怪的问题,你截个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问题,你截个图发上来看看

感谢版主关心!
额,问题找到了,一个很low的原因:源文件被公司加密系统给加密了......

额外发现:
IAR for 8051最新版本(V9.30.3)目前网上貌似还没有**版出来(网上有人发了V9.30的patch,我试过了不行,估计是因为版本不匹配),但是IAR for ARM的**程序很多,拿过来在IAR 8051上试了下,竟也**成功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试,**文件名叫:《IAR7.8**文件》--IAR Offline Activator by unis v1.3(1 May 2014), 我这没法截图,不过应该很多人用过,感谢那位“雷锋”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关心!
额,问题找到了,一个很low的原因:源文件被公司加密系统给加密了......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