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利用串口CH430与手机上APP通信问题

楼主(2016-12-22):
准备通过ch430实现单片机与手机APP通信;
1. 该方案是不是可行;
2. ch430与PC机通信时需要安装驱动,与手机通信时是不是也需要驱动,驱动该怎么安装;
3. 安卓手机有没有现成的ch430驱动,直接加载到app中;

楼主:
网上找到了是stm32与手机通信的案例,但是基于stm32自身的usb OTG,没有找到基于串口转usb芯片的案例。

网友A:
单片机加个蓝牙或wifi模块就搞定了

网友B:
1. 该方案是不是可行;  可
2. ch430与PC机通信时需要安装驱动,与手机通信时是不是也需要驱动,驱动该怎么安装;     参考 Linux
3. 安卓手机有没有现成的ch430驱动,直接加载到app中;  如上

网友C:
电脑上用串口助手通过数据线发送AT指令到我手机,居然能拨打电话

网友D:
方案不可行,目前没有支持CH430的APP,除非你自己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