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转串口调试,用串口调试工具,看不到数据,什么原因?

楼主(2016-12-2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1. 两边的波特率设置要一致
2. Rx与Tx端要交叉,勿要搞错

网友B:
先短路USB串口线的TTL侧输入输出测试,如果转接线肯定没问题,接线和串口监视软件的使用也都对,则说明驱动软件不兼容,需要找正确的版本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短路USB串口线的TTL侧输入输出测试,如果转接线肯定没问题,接线和串口监视软件的使用也都对,则说明驱动 ...

楼主:
输出什么都是对的,如果不接USB转换头,直接接串口线,在调试工具上又可以看到数据,并且数据符合通信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什么都是对的,如果不接USB转换头,直接接串口线,在调试工具上又可以看到数据,并且数据符合通信协 ...

MCU与串口助手波特率一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与串口助手波特率一致了吗?

一直,都是9600

网友A:
Rx与Tx端要交叉,勿要搞错

即MCU的Tx对USB转换头的Rx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什么都是对的,如果不接USB转换头,直接接串口线,在调试工具上又可以看到数据,并且数据符合通信协 ...

直接接串口线用的是哪个串口编号,用USB转串口选的哪个串口编号?
通信双方不光波特率要一致,串口号也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串口线用的是哪个串口编号,用USB转串口选的哪个串口编号?
通信双方不光波特率要一致,串口号也要 ...

都是一致的,com1对com1啊,而且那个串口助手上,也都是在亮的,还有,方便加你QQ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一致的,com1对com1啊,而且那个串口助手上,也都是在亮的,还有,方便加你QQ么 ...

USB转串口的串口号也是COM1 ?
U转串怎么会和电脑本身的串口号一样?

网友D:
5楼不是显示USB转串口这端的串口号为COM6

楼主:
串口助手上有四个com,只有con1的时候,才是亮的

网友B:
先去看看主板BIOS里有没有串口设置项,有,要关掉。有些主板是带串口资源的,只是没有接出。有些则是只有串口资源,但没有电平转换器,故而也不会有引出接口,但BIOS里有,会占用串口号。如果是这样,你操作的根本就不是你以为你操作的那个串口。按前帖说的短接转接线的输入输出做测试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是一致的,com1对com1啊,而且那个串口助手上,也都是在亮的,还有,方便加你QQ么 ...

看图片你串口接的是COM6呀,应该在串口助手上选择COM6才对

楼主:
是这样的,我直接用串口RS232接2,3,5脚,到我要测的板子上(与板上的RXD-TXD,TXD-RXD,GND-GND)相接时,再用串口助手看,是可以看到数据。现在想USB接RS232,这样方便在笔记本上使用,但是,这个时候,就不会出现数据,我就怀疑,是不是线过长,压降过大,导致,但是量TXD,RXD上,又有电压,一直就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片你串口接的是COM6呀,应该在串口助手上选择COM6才对

串口助手上一共只有4个com端,供选择,并且,只有在com1的时候,才显示是打开的

网友D:
如果软件只支持COM1~COM4,只有去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处,把COM6改为COM2,COM3或COM4,估计COM1被别的什么设备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软件只支持COM1~COM4,只有去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处,把COM6改为COM2,COM3或COM4,估计COM1被别的什么 ...

这样也是试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串口助手上一共只有4个com端,供选择,并且,只有在com1的时候,才显示是打开的 ...

强制把com6改成com2~4,实在不行就换一个支持更大串口的串口助手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直接用串口RS232接2,3,5脚,到我要测的板子上(与板上的RXD-TXD,TXD-RXD,GND-GND)相接时 ...

还是串口号不对应的事,一般电脑串口默认的是com1,所以你的串口RS232接上之后打开com1串口是可以在串口助手上看到数据的。
而你用usb接rs232后,接的是usb口(COM6),这样就无**常看到数据了
可行的做法是将现在的com6改成com2,然后在串口助手上打开com2,这样就能看到数据了

网友E:
具体操作见图

楼主:
谢谢,依然不行

网友C:
换一款串口调试软件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软件只支持COM1~COM4,只有去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处,把COM6改为COM2,COM3或COM4,估计COM1被别的什么 ...

这里有几种串口助手,试试

网友F:
串口号不对,换能支持更多串口的调试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