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电平转换

楼主(2016-12-22):
请教各位高手, 图中是两个5V-3.3V 电平转换电路  左边是 5V转3.3V     右边是3.3转5V   为什么右边的电路输出高电平才2.6V

楼主:
顺便问下  比较好的3.3转5V电平转换电路  SPI速率 50K

网友A:
右边电路是错的,不能接成射随器。对于MCU和外设的IO互连,关键是要区分IO类型,弱上拉输出的可以直连,强上拉(推挽)输出的,可以用楼主的电路,但注意二极管要选择肖特基管,也可以串一个1K的电阻。MCU的IO具有钳位,用电阻限流,通过钳位泄放,可以长期正常工作。但这么设计必须清楚上电次序和电平建立时间,防止钳位二极管发生闩扣效应,所以不推荐初学者使用,初学者还是采用严谨些的电路为好。
具体采用什么电路或连接方式,务必仔细看器件手册。3V低压弱上拉IO直接驱动5V输入,要求5V输入必须电平兼容,否则需要采用转换电路。最简单的转换电路就是用TTL电平的CMOS门,其输入电平范围可以保证兼容3V逻辑。用晶体管的话,必须用两个,接成共射极基本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电路是错的,不能接成射随器。对于MCU和外设的IO互连,关键是要区分IO类型,弱上拉输出的可以直连,强 ...

版主你好,看了你的回复,我明白了右边电路为什么输出2.6V,我现在是用STM8S207(5V供电),通过SPI和电能芯片(ATT7022-------3.3V供电)通讯, 这之间用什么转换电路比较好呢尽量低成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看了你的回复,我明白了右边电路为什么输出2.6V,我现在是用STM8S207(5V供电),通过SPI和电能 ...

用高速光耦应该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速光耦应该能满足

谢谢版主,高速光耦有点贵啊 一个好几块呢,还有其他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高速光耦有点贵啊 一个好几块呢,还有其他什么好办法么

SPI的速率比较高,还是用电平转换芯片吧,SGM4564,用的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的速率比较高,还是用电平转换芯片吧,SGM4564,用的很多了

我设置的SPI速率倒是不算高 不到50K吧   另外这个转换芯片多少钱一片  太贵的话 公司不让用的

这玩意不便宜,一般价格都在0.22美金左右

网友D:
模电基础没打好,建议去看看运放公式。

网友E:
右边是错误的,做开关使用要保证Ib电流

网友E:
还有5V转3.3V两个电阻分压就好了。但是要注意,SPI线CLOCK上升和下降沿延时的要求,串电阻进去会导致延时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电基础没打好,建议去看看运放公式。

是的 模电,数电都有待加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边是错误的,做开关使用要保证Ib电流

这个电路输入输出会反相啊,应该得再加一个三极管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SPI速率倒是不算高 不到50K吧   另外这个转换芯片多少钱一片  太贵的话 公司不让用的 ...

不知道用过TXS0108这个芯片吗  想用作SPI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看了你的回复,我明白了右边电路为什么输出2.6V,我现在是用STM8S207(5V供电),通过SPI和电能 ...

5V主机带3V外设,MCU的IO可以配置成弱上拉输出,外设通常为推挽输出,如此可以直连。5VMCU应该都可以兼容3V逻辑,具体看一下器件手册确认。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输入输出会反相啊,应该得再加一个三极管吧

是的 硬件加三极管或者软件取反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主机带3V外设,MCU的IO可以配置成弱上拉输出,外设通常为推挽输出,如此可以直连。5VMCU应该都可以兼容 ...

这样通讯应该不是很稳定吧

网友F:
用带寄生肖特基的N-MOS搭个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通讯应该不是很稳定吧

说明理由。

网友G:
楼主你最好先搞清楚5V端的电平辨认范围是多少?有可能根本就不用去转。把5V侧的端口参数发上来看看呢。

网友H:
模电基础没打好,建议去看看运放公式

楼主(2017-01-21):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最好先搞清楚5V端的电平辨认范围是多少?有可能根本就不用去转。把5V侧的端口参数发上来看看呢。
...

貌似不行啊 版主

Z0IXK{G~`Q}U]LAIT2N)QGI.png (134.16 KB )

网友G:
引用 楼主:
貌似不行啊 版主

另一个帖子里已经回你了,请过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