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OLED12864显示汉字

楼主(2016-12-22):
OLED显示汉字

工具:OLED

芯片:K60,XS128等

取模软件:PCtoLCD2002完美版

显示汉字需要几个条件:
汉字索引表,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const byte F14x16_Idx[] =
  • {
  • "主菜单自动化电磁组"
  • };

汉字字库,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const byte F14x16[] = {
  • 0x00,0x00,0x20,0x20,0x20,0x22,0xF4,0x28,0x20,0x20,0x20,0x10,0x00,0x00,
  • 0x00,0x40,0x40,0x42,0x42,0x42,0x7F,0x42,0x42,0x42,0x42,0x42,0x40,0x00,/*"主",0*/
  • 0x00,0x00,0x08,0xC8,0x48,0x3E,0x68,0xB8,0x2E,0x28,0xD8,0x08,0x04,0x00,
  • 0x00,0x44,0x44,0x24,0x14,0x0C,0x7F,0x04,0x0A,0x15,0x24,0x64,0x42,0x00,/*"菜",1*/
...
  • };

显示汉字函数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void LCD_P14x16Str(byte x,byte y,const byte* ch)
  • {
  •     byte wm=0,ii=0;
  •     word adder=1;
  •     while(ch[ii] != '\0')
  •     {
  •     wm = 0;
  •     adder = 1;
  •     while(F14x16_Idx[wm] > 127)
  •     {
  •         if(F14x16_Idx[wm] == ch[ii])
  •         {
  •             if(F14x16_Idx[wm + 1] == ch[ii + 1])
  •             {
  •                 adder = wm * 14;
  •                 break;
  •             }
  •         }
  •         wm += 2;            //函数匹配与你定义的字库匹配
  •     }
  •     if(x>118){x=0;y++;}
  •     LCD_Set_Pos(x , y);
  •     if(adder != 1)// 显示汉字
  •     {
  •         LCD_Set_Pos(x , y);
  •         for(wm = 0;wm < 14;wm++)
  •         {
  •             LCD_WrDat(F14x16[adder]);
  •             adder += 1;
  •         }
  •         LCD_Set_Pos(x,y + 1);
  •         for(wm = 0;wm < 14;wm++)
  •         {
  •             LCD_WrDat(F14x16[adder]);
  •             adder += 1;
  •         }
  •     }
  •     else              //显示空白字符
  •     {
  •         ii += 1;
  •       LCD_Set_Pos(x,y);
  •         for(wm = 0;wm < 16;wm++)
  •         {
  •                 LCD_WrDat(0);
  •         }
  •         LCD_Set_Pos(x,y + 1);
  •         for(wm = 0;wm < 16;wm++)
  •         {
  •                 LCD_WrDat(0);
  •         }
  •     }
  •     x += 14;
  •     ii += 2;
  •     }
  • }

这些汉字不一定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取模软件【PCtoLCD2002完美版】了

首先在选择菜单-【模式】-【字符模式】

然后选择 或者菜单【选项】,只需【自定义格式】处更改为如图所示,【点阵格式】可以选择阴码或阳码,
其他保持默认即可,然后点击确定

回到主界面,选择字体,并修改字宽为14,字高为16其他保持默认即可

输入汉字,点击【生成字模

接下来把这些汉字加入你的字库
首先加入索引当中:位置随便,但要与字库对应,推荐加到最后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const byte F14x16_Idx[] =
  • {
  • "主菜单无线计时调试功能采集自动化电磁组字体取模测试"
  • };

字模加入字库: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
  • 0x00,0x00,0x0F,0x04,0x04,0x04,0x7F,0x44,0x44,0x44,0x4F,0x40,0x70,0x00,/*"电",16*/
  • 0x00,0x00,0xF4,0x88,0x84,0x10,0xD0,0x3C,0xD0,0x10,0xFC,0x12,0x90,0x00,
  • 0x00,0x03,0x7F,0x10,0x3F,0x66,0x3B,0x2F,0x70,0x23,0x5A,0x27,0x60,0x00,/*"磁",17*/
  • 0x00,0x60,0x58,0xC6,0x60,0x10,0xFC,0x44,0x44,0x44,0xFC,0x04,0x00,0x00,
...
  • };

下面来测试一下这些汉字吧!

       LCD_P14x16Str(16,2,"字体取模测试");

效果图:

汉字取模软件PCtoLCD2012完美版下载

网友A:
我这里有一块OLED,是ST7735s,但是在网上搜不到资料。楼主有没有,求分享

网友B:
这个最后分享的汉子取模工具才是重点

网友B:
oled显示的话,也是调用取模后的字库进行点亮oled的

网友C: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关键点的在于汉字的字库的设置的。

网友D:
有取模软件吗?

网友D:
imglcd2002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