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交换排序之快速排序

楼主(2016-12-22):
快速排序:

快速排序(Quicksort)是对冒泡排序的一种改进。由C. A. R. Hoare在1962年提出。

它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一趟排序将要排序的数据分割成独立的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的所有数据都比另外一部分的所有数据都要小,然后再按此方法对这两部分数据分别进行快速排序,整个排序过程可 递归进行,以此达到整个数据变成有序序列。

时间复杂度:O(n*logn)
最坏:O(n^2)
空间复杂度:O(n*logn)
稳定性:不稳定

交换: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void swap(int *a,int *b)
  • {
  •     int temp=*a;
  •     *a=*b;
  •     *b=temp;
  • }
  • int Partitiion(int arr[],int low,int high)
  • {
  •     //int pointKey=arr[low];
  •     while(low<high)
  •     {
  •         while(low<high&&arr[low]<=arr[high]) high--;
  •         swap(&arr[low],&arr[high]);
  •         while(low<high&&arr[high]>=arr[low]) low++;
  •         swap(&arr[low],&arr[high]);
  •     }
  •     return low;
  • }

分治: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void qSort(int arr[],int low,int high)
  • {
  •     int point;
  •     if(low>=high)
  •         return ;
  •     point=Partition(arr,low,high);
  •     qSort(arr,low,point-1);
  •     qSort(arr,point+1,high);
  • }

举个栗子: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void print(int seq[],int len)
  • {
  •     int *p=seq;
  •     while(p!=&seq[len])
  •     {
  •         printf("%d ",*p);
  •         p++;
  •     }
  •     printf("\n");
  • }
  • int main()
  • {
  •     int Seq[]={11,5,2,3,6,4,8,9,15,12};
  •     printf("排序前:");
  •     print(Seq,10);
  •     printf("排序后:");
  •     qSort(Seq,0,9);
  •     print(Seq,10);
  •     return 0;
  • }

网友A:
排序的话最常见的是 冒泡排序。

网友A:
采用分割的办法可以快速的进行数据的排序定位的,提高了效率

网友B:
这个是采用二分法的进行处理数据的,效率成倍提高的。

网友C:
还是用的冒泡算法比较多。

网友C:
楼主的交换算法有更加简介的吗?

网友D:
这个就是采用二分法的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