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二分查找

楼主(2016-12-22):
二分查找算法要求:1、必须采用顺序存储结构 2、必须按关键字大小有序排列

时间复杂度:
假设数组长度为n, 该算法时间复杂度为O(log(n))

代码区: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t binSearch(int Seq[],int len,int des)
  • {
  •     int high=len-1;
  •     int low=0,mid;
  •     while(low<=high)
  •     {
  •         mid=low+(high-low)/2;
  •         if(Seq[mid]==des)
  •             return mid;
  •         else if(Seq[mid]>des)
  •             high=mid-1;
  •         else low=mid+1;
  •     }
  •     return -1;
  • }

举个栗子: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ring.h>
  • #define LEN 5
  • int binSearch(int Seq[],int len,int des)
  • {
  •     int high=len-1;
  •     int low=0,mid;
  •     while(low<=high)
  •     {
  •         mid=low+(high-low)/2;
  •         if(Seq[mid]==des)
  •             return mid;
  •         else if(Seq[mid]>des)
  •             high=mid-1;
  •         else low=mid+1;
  •     }
  •     return -1;
  • }
  • int main()
  • {
  •     int list[LEN];
  •     int des,i;
  •     printf("请输入要查找的数组:\n");
  •     for(i=0;i<LEN;i++)
  •         scanf("%d",&list);
  •     printf("请输入要查找的值:\n");
  •     scanf("%d",&des);
  •     printf("%d\n",binSearch(list,LEN,des));
  •     return 0;
  • }

网友A:
二分法是极大提高了数据的处理效率的